终极篇用热像仪校验更换插线板指示灯电阻的效果及阻值功率建议

楼主(2024-07-05):
之前发了2个帖子,讨论了目前插线板普遍存在的指示灯电阻容易烧和LED灯珠损坏的可能原因,

拆一个公牛新国标排插 指示灯降压电阻烧坏的原因分析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用热成像仪分析插线板指示灯屡烧毁限流电阻原因及解决方案建议完全篇 - 第2页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刚好手头有电阻烧糊掉的公牛插排以及新的公牛插排和泰力插排,那就使用430k, 1/2W和510k,1/2W这两种碳膜电阻试试效果

第一个,使用430k, 1/2W碳膜电阻+串联1N4007,替代新国标公牛蓝白款原来的200k, 1/4W碳膜电阻
显示效果,亮度变化很小,在白天依然有很好的亮度。

第二个,原来的200k, 1/4W碳膜电阻不动,在另一只脚上串联一颗150k, 1/4W碳膜电阻(套了黑色热缩管)

显示效果:和原来的单独200k, 1/4W碳膜电阻亮度变化极小,白天依然有好的目视亮度识别。

以上者两个蓝白款,更换电阻后,未有拍摄热像仪图。

第三个,原来的电阻发热厉害,已经将白色绝缘管烤糊,LED灯珠亮度目视感觉已经有光衰,没有刚买的时候亮,使用510k, 1/2W碳膜电阻替换原来的200k, 1/4W碳膜电阻,然后再串接一颗1N4007
亮度效果,白天目视很暗,晚上亮度可较为清晰识别,510k对这个蓝白款目前配的LED灯珠亮度有些阻值过大。也可能是因为这个LED本来就出现了光衰,亮度已经下降。

热像仪效果,可见,更换为1/2的电阻之后,温度立马从之前1/4W电阻的七八十度烫手降低到三十五度左右。

而之前原来的1/4W电阻那可就烫手了

通过以上三个蓝白款的LED指示灯更换电阻比较,目视对比亮度,对于蓝白款配的257方形灯珠,合适的电阻阻值应该在400k左右,可以取得良好的亮度和功耗的平衡,
如果使用单颗电阻,那么功率需要选择1/2W建议再串联一颗1N4007。
如果原来的1/4W,200K电阻不变,那么建议在LED另一条腿上继续串联一颗1/4W,200K电阻,通过分压,降低电阻功耗和发热。

第四个,泰力RE330新国标插排,原来的电阻发热特别烫,使用510k, 1/2W碳膜电阻替换原来的150k, 1/4W碳膜电阻,然后再串接一颗1N4007

亮度效果,白天目视很暗,晚上亮度可较为清晰识别,510k对这个泰力目前配的257方形LED灯珠亮度阻值过大。

更换完电阻之后,温度立即大幅度下降

而原来的150k亮度很亮,从150k到510k的亮度变化很大,510k就几乎亮度很低很低了,可能360K左右的1/2W阻值亮度合适,建议再串联一颗1N4007。

之前的150k电阻那就太热了

【初步得出结论,限流电阻的功率规格关联到电阻最高使用电压,这个需要和实际电阻两端的电压匹配】
【继续使用插排原来的普通亮度LED灯珠】对于这些插线板原来配的LED灯珠,这些灯珠之间可能参数存在差异,比如亮度和电流的关系,因此,并不是随意的增大阻值,比如网上很多讹传的什么680k, 700k,那就不亮了,看不见了,仅仅降低了电阻发热,可是亮度没了,失去了指示功能。

要具体的实践验证,会得出合理的电阻综合平衡选型,对于继续使用插排原来的LED灯珠,比如公牛的蓝白款,那么,如使用单颗电阻,功率建议至少1/2W,这个是安全性前提,接着阻值400k左右,同时确保了清晰的白天指示亮度。如果原来的那颗1/4W,200k电阻不动,就在另外一只脚上再串联一颗1/4W,200k电阻,通过分压,也可以满足电阻的耐压性和功率安全。当然,有条件,都建议再串联一颗1N4007,继续降低电阻功耗,同时保护LED反向电压击穿。

对于泰力的这个插排,为了匹配灯珠亮度参数,可能1/2W,360k,或者1/2W,390k,会既能降低电阻发热,又能有清晰的白天指示亮度。如果原来的那颗1/4W,150k电阻不动,就在另外一只脚上比如再串联一颗1/4W,220k电阻,150k+220k=370k,通过分压,也可以满足电阻的耐压性和功率安全。当然,有条件,都建议再串联一颗1N4007。

【原来插排普通亮度LED灯珠坏了,新使用高亮的LED】,那么此时,串联1M,2M,3M的电阻都是可以的,真正的大幅度降低了电阻发热,又有充足的亮度。

网上很多的随意下结论没有验证分析,就说单颗1/4W,100K~200K碳膜电阻用在市电220V插线板的结论是不可取的!更有甚者,使用1/8W,100K~200K那更糟糕,不考虑电阻功率和耐压的阻值是不可取的!

网友:
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有家伙好,估计多数人这个灯黑了就黑了...

-----------------

网友A:
不用串4007

直接换个1M电阻搞定

网友:
换成大电阻就行...............500K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串4007

直接换个1M电阻搞定

灯都不亮了!1M的电阻对这个插排原配的普通亮度LED灯珠太大了!1M电阻是用来配高亮LED灯珠的。

网友B:
500K高亮LED,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K高亮LED,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高亮LED,1M~2M都可以的,亮度依然很足。

网友:
弄个微功率的acdc,这样应该更省电

网友:
热成像仪是个好东西,估计没几个人使用。

网友:
我就是串1M电阻,都没有wen t

网友:
正确的操作不是上一个3v的变压器么

网友:
研究的透彻

网友:
非常不错,很合理,很科学

网友:
宜家插线板,我24小时不停,很多年了,指示灯依然亮度正常,不知道瑞典人如何设计的?

网友:
老胡,很纳闷,孩子出生时买的,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宣布已经淘汰的曾经兼容各种国际标准的旧国标插排,怎么还在用,最可气的是怎么能把享誉全球的品牌插快20年前的插座上

网友C:
建议楼主给公牛厂家上书一封,说不定有额外奖励。

网友:
可以小改造一下,提高安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给公牛厂家上书一封,说不定有额外奖励。

厂家不傻,当前配置是厂家最省成本的搭配,加大电阻要用超高亮LED成本增加,LED保持不变,增大电阻功率也是成本增加,当前配置的状态保修期内肯定坏不了,没有保修成本。超过保修期也就不管你了成本也不用增加。还指望厂家给你发奖励?奖励的钱不是成本么?资本家的帐很清楚的,多赚几里钱都是利润。如果你有更能降低成本的发明你发给他们说不定能给点奖金。要让他们增加成本打死也不干的。

网友:
将二极管换成透明发红光的,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