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了两个TS457,开孔好难

楼主(2024-07-05):
家里很多镍氢电池

有好有坏
无法分辨
工作的实验室里正好要测线阻
所以做了两个TS457,一个工作用
一个家用

工作用

配件如下:
TS457表头  1
防水盒        1
锂电充电保护二合一板  1
18650锂电池  1
船型开关      1
TYPE C插座   1
香蕉头插座  4
香蕉头插头  4
硅胶软线     4
开尔文夹  2

开尔文夹测电池不好用,家用的采用了简易测试探针

配件如下:
TS457表头  1
防水盒        1
锂电充电保护二合一板  1
18650锂电池  1
船型开关      1
TYPE C插座   1
1mm4爪测试探针  4
4芯航空插头插座   1

TS457表头上写5V供电
其实可以锂电池直供
表头里面右上角还有电量显示,根据锂电池电压判定的电量。

开孔好难
用这玩意开的大方孔

然后美工刀一点一点的修
TYPE C和开关孔用电钻打孔
再用美工刀修
十分费劲
第二个TYPE C孔
用电烙铁套TYPE C座子烫
也不好弄,还是不圆润。

还有这个4线电阻
用来校准

网友A:
没你做的这么复杂,一组线搞定

网友:
搭配的很好,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你做的这么复杂,一组线搞定

这个想法比较奇特~~

网友:
不用整那么复杂,一个月后就连想都不会想起这个玩意了

网友:
钻头打孔开充电口,熟练了也非常简单漂亮

网友:
这玩意就像HWQ,可以不用不能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实际使用率比较低,不组装电池组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
不错。测电池内阻不能没有。

网友:
到处都是锂电池的世界备一个内阻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异型开洞不都是用火攻吗,怎么还上大电锯了啊了

网友:
我都是电磨机开孔,然后用挫修整。

网友:
我不早说过,你没看到用铁罐头皮做L型烧红切黄油,小刀什锦锉再修修

网友:
听你介绍,民间产品,进入商业领域

网友:
非常不错的仪器。用电钻开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你做的这么复杂,一组线搞定

这个不错
我没有小电池
后来发现开关是多余的

网友B:
电钻加锉刀 开孔反而是最简单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9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钻加锉刀 开孔反而是最简单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942-1-1.html

我没合适的钻头,也没有锉刀……

网友:
typec不好固定与开孔就买带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