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种止水阀是不是智商税?为装它,洗衣机进水的角阀调个头,效果还是有!

楼主(2024-07-08):
家里波轮洗衣机进水阀之前用的是水龙头,由于伸得太出来,洗衣机的盖子立不住
前段时间改了角阀,又把洗衣机拉出来一点,盖子终于能立住了

后来撸了个这种止水阀,就是个空心阀杆,还得配合转接头
介绍说洗衣机管子脱落后可以自动关闭水路

先把原来的角阀拆下来

阀杆插进洗衣机转接头,洗衣机进水管顶住铜管,水可通

如果进水管脱落,阀杆在水压下下滑,抵紧密封圈,水即不通

可是原角阀的出水端孔太小,根本插不进去

看来只能交换位置,把阀杆和转接头拧在角阀进水端

由于出水端的螺纹比较短,翻遍库存货,只有这个角阀的尺寸稍大(一般都只有40~41)

好吧,角阀六角形的帽子也要换成之前那个圆柱的,这样角阀可以拧进去点

试装一下,角阀离墙距离大大减少,有点担心装不上洗衣机管子

把转接头和帽子都装好

再试装一下,刚好靠墙就是这个样子
进水端(也就是角阀一般用作的出水端)螺纹都还有半圈在外面

缠生料带拧上,水倒是没漏(还好多年来装水龙头的经验让偶没翻车
开阀门后,止水的阀杆一下就弹出了,确实起到了止水的作用

但在有水压情况下,阀杆下压力太大,没法装洗衣机进水管
只能关水、放水,泄压后才能装上

洗衣机终于又能推进去2cm了
现在靠墙就是被洗衣机端进水管挡住,若要再减小,只能把洗衣机进水管口锯掉一截才行

由于角阀伸出距离减少很多,洗衣机盖子可以轻松立住了
再也不需要用棍子撑住,而且能推进去2cm(等偶想想看要不要再多搞1cm)

折腾,都是折腾哈!
貌似这种止水阀还是有用,不过转接头装了这种阀杆,就只能手拧了。并且注意不能拧太紧,否则胶圈变形会夹紧阀杆,起不到止水作用
另外就是因角阀调个头用,其进水端的螺纹偏少,能承受的力也会降低。不过用这个角阀是不锈钢的,估计也没啥问题

网友A:
角阀还能这样装!

网友B:
进水口装到侧面就好了...

---------------------

网友C:
这工程量看着有点大啊,可以看看有没有成品卖的啊,现在这种东西种类太多了

网友:
水流方向反了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阀还能这样装!

螺纹一样的,就是短了一点

网友:
有用的就有用,不用的就没用。。。。要是在车库经常插拔换水枪洗车什么的,开源搞一下。。。要是固定地方,几年不动的地方,用它干甚,直接关阀门就行

网友:
有些洗衣机进水龙头里面自带的有这种止水阀,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原装的不用加装转接头

网友:
止逆阀还是有用的,洗衣机的进水卡口毕竟是塑料的,有老化断裂风险

网友:
这种有成品的,但多数是一进两出甚至三出的

网友:
反复看了两遍才看明白了,原来它就是保证在洗衣机软管的塑料接头脱落时止住水流的,看来我用不到的,过去没有不锈钢波纹管时我都是改制这个软管,用不锈钢或铜螺母、管芯重新锁扣软管接头,现在都是用软体不锈钢波纹管直连、螺纹连接应该不能脱落的。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角阀还能这样装!

网友:
这样 安装。把手的 密封圈 持续 受压,质量好的问题不大,时间长了把手位置可能漏水。建议楼主不要动他。

网友:
这样的开关寿命会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口装到侧面就好了...

就是交换一下角阀的进出水端口

网友:
折腾,动手能力强,有创意

网友:
阀门就是开关一个,早就那样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程量看着有点大啊,可以看看有没有成品卖的啊,现在这种东西种类太多了 ...

有类似的,但偶手里的角阀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