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弹簧卡扣直到灯被淘汰都没整明白该怎么安装

楼主(2024-07-05):
记得这个灯是当初卖家上门安装的。廿多年前的事了,
后来灯坏了自己换灯管,是连同扣板一起拆下来的,
好像感觉灯跟扣板结合比较松,可能开始就没安装好。
折腾了很久已没安好,将就用。
灯又坏了N次,又换了N次。
现在换成了LED平板灯,
这货连同扣板一起就将送往垃圾桶了,
临别还想再折腾一下,这玩意儿究竟该怎么安?

谢谢。

网友A:
这个和筒灯类似,大概率是塑料的,无法承载弹簧的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筒灯类似,大概率是塑料的,无法承载弹簧的刚度

意思是说,这一灯跟弹簧不是配套的?

网友A:
是配套的,但是设计有问题,这是我的猜测哈

筒灯我组装过,弹簧弹力很大,要上尖子钳,筒灯都是金属的,不存在强度问题。

网友:
视乎之前厨房装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但忘记怎样装卸的呢,如实物在手还能重现

网友B:
图一右侧的已经断了。把弹簧收起来。塞进去再释放。让长的紧贴在灯的边缘,装的时候吧弹簧头往回收,塞进灯孔里释放,靠弹力顶住不让灯下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配套的,但是设计有问题,这是我的猜测哈

筒灯我组装过,弹簧弹力很大,要上尖子钳,筒灯都是金属的,不 ...

那个弹簧该怎么套上去?套塑料的长的还是短的还是不套?有金属片的在上还是在下?
我试来试去各种排列组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右侧的已经断了。把弹簧收起来。塞进去再释放。让长的紧贴在灯的边缘,装的时候吧弹簧头往回收,塞进灯 ...

如果跟你这个的原理一样的话,那么我的这个的弹簧跟灯壳的尺寸肯定对不上。

网友C:
钳子夹住塞进中间突出的就好了,就这个方向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子夹住塞进中间突出的就好了,就这个方向安装

这样的话扣板至少要4CM厚弹簧才会有弹力(4厘米)

网友:
这个就跟筒灯一样

网友:
结合着9楼的图,明白的自然明白了。

网友D:
短簧插到缝里,圆圈挂两边

网友:
找个筒灯看看如何安装的

网友E:
图三中间长条是弹簧两个圈套的地方

网友:
这就是卡扣灯座(同筒灯、吊板顶的板灯一样),灯座上有对应的卡点,卡好后在弹簧作用往外拉,往灯体(或灯座)方向靠紧送入卡口后松手,再稍用力推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簧插到缝里,圆圈挂两边

这样子的话短边有点长,短边插到底,圆圈都挂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三中间长条是弹簧两个圈套的地方

这样的话,手抬着两个铁片时长弹簧成水平状态(灯与扣板相隔至少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的话短边有点长,短边插到底,圆圈都挂不上。

不是直接插,短边与长边较劲交叉后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