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跟风,组装个nand编程器

楼主(2024-07-05):
某鱼看到个套件,要自己贴片,40包邮。
没事买个来玩玩
带 tsop48底座,和stm32f103vct6芯片

两片板子和电容电阻

点上锡膏,和贴上元件

上贴片焊接神器

焊好,上串口下载程序

路由器nando的固件坏了有救了

网友A:
这个遇到带校验的就没办法!我弃坑了!

网友:
带底座吗 还可以啊

网友:
t48鑫工的编程器300左右,可以支持好多芯片

网友:
40 不贵 不过没啥必要,开源的完全可以自己搞 我对 nand没需求就没搞

网友(2024-08-28):
价格挺合适,我自己搞的一套下来也得10多块,我买的2块一个的生锈座子

网友:
用路由器能编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遇到带校验的就没办法!我弃坑了!

校验说的什么意思?ECC?

网友:
焊膏多了吧

网友:
可以直接蹲一个二手。。。

网友:
刷机写字库烧脑。

网友(2025-03-21):
不太好用 个别芯片用起来有异常

网友:
牛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25-10-26):
这个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遇到带校验的就没办法!我弃坑了!

应该是带校验的较多吧

网友:
用处不大,基本上用这种NAND的都是带系统的,99%有OOB算法但凡源片或目标片有一个坏块都用不了,但是NAND基本都有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