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冰箱挂了,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用不贵的冰箱推荐一下

楼主(2024-07-05):
刚刚京东上看了一圈,眼睛都看花了。

这么多的型号,这么多的牌子,到底选哪个?

PS:不要太贵的

搞不懂这些型号到底有什么区别?晕头转向的。。。

网友:
奥马不行,买了个奥马冰箱,用了3年压缩机坏了,美的可以

网友:
冰箱变频风冷就可以,国内的品牌都差不多,找个价格合理看顺眼的就可以。

网友:
相等价格随便入压缩机技术已经成熟,五年十年不会坏,不再是瓶颈,国产冰箱塑料件,密封圈三年以后发霉老化,塑料开裂,都差不多

网友:
都差不多的,找个价格合适的就行

网友:
现在的冰箱这么便宜?
我十年前买了一个松下300升左右的,才两室就用了2400大洋
欣慰的是现在还能用。

网友:
冰箱变频风冷就可以,容量、价格差不多的选能耗相对低的,我用过海尔、美的、tcl,推荐前两者,TCL做工稍差点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呗,现在东西的质量都不太行了,买便宜的坏了就换,但是小米不要买

网友A:
感觉有0度温区的会好点

网友:
家里海尔 买时3600正常使用中  现在的便宜了好多

网友:
也是,就怕条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0度温区的会好点

0度温区是啥意思?不懂这玩意呀,能解释下不?

网友:
都差不多 运气不好就坏  运气好一直用

网友:
尽量有口碑的品牌,注意不是广告砸出来的品牌就行,另外,尽量不要买超薄的,冷冻区和保鲜区单门控制的就和。1字头和2字头3字头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
哪个保修时间长买哪个。

网友:
国产拼手气那个便宜买那个

网友:
家里的容声用了十来年了,感觉挺好用的,430WPMB,应该停产了

网友:
家里前后买了4台海尔,最早的二十多年了,目前还都在服役。最近的一个才1年,时不时总咯嘣咯嘣响,我拆开后面压缩机挡板看过,里面的焊接管头位置都生锈了,但是觉得也不至于用铁管吧,然后清理了一下,用油脂涂抹上了。感觉质量整体在走下坡路,什么wifi啊,智能啊,都没有什么用,冰箱要啥智能,都是扯。质量可靠才是消费者期望的,但不是厂家期望的,大家都不换,厂子就倒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度温区是啥意思?不懂这玩意呀,能解释下不?

像三门的,一般中间层是0度,放鲜肉可以不用解冻,因为不会结冰,不过也就短时间存放,顶多隔天也得拿出来吃。

网友:
买冷藏和冷冻室独立分区的,那种不串味,温控更好,建议抖音搜索一下就出来了,美的508,容声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