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OPPO R11 PLUS手机忘记屏密码怎么刷机

楼主(2024-07-05):
各位大神们,闲置的OPPO手机忘记了开屏密码,怎么刷机呢?没有打开开发者模式,USB调试也没开启。连不上电脑,网上找了很多教程都是打开了开发者模式的都不适用。有哪位好心大神有软件或者教程麻烦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A:
手机关机,进rec模式清空date和cache,如果清空要密码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清除数据,选格式化数据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关机,进rec模式清空date和cache,如果清空要密码那就没办法了。

试过了,清空需要密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清空需要密码的。

格式化数据分区也要密码的话,那只能去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