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24W平板灯LED驱动

楼主(2024-07-05):
拆一个24W平板灯LED驱动

楼主:
把断开的铜箔接上直接放炮了

网友:
胶灌的是真满啊。

网友:
铜箔保险丝...........后面短路了...................

网友:
断开的铜箔是保险,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热死的。灌胶影响散热

网友:
灌胶的差评

网友A:
灌胶的拆起来很麻烦,要有足够的耐心拆修。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ic损坏,手上好几个都这样坏的

网友:
直接放炮啊  小心点哦

网友:
还有故障点

网友B:
胶灌的散热不好,还不方便维修。

网友:
可能运气好,我还没遇到led驱动坏过,以前荧光灯倒是常见驱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胶的拆起来很麻烦,要有足够的耐心拆修。

这种灌胶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里面有泡沫填充手一碰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灌的散热不好,还不方便维修。

这种灌胶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里面有泡沫填充手一碰就掉

网友:
驱动板便宜,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头次见到泡沫塑料灌封填充,散热更差。下次买好点驱动,涂电路板三防漆,可固化导热硅胶包塑防水,拆修比环氧树脂容易些。

网友:
一般的带铝合金壳子的驱动应该是不错的,多数都是PFC电路,但这个是徒有其表,内部电路太一般了,跟裸板的LED驱动一个样。

网友: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