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有没有低发热的U盘推荐?闪迪U盘拷贝文件温度很高。

楼主(2024-07-05):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低发热的U盘推荐?我用了闪迪CZ48,CZ600拷贝文件,盘体升温很快,连CZ50这样的USB2.0 U盘温度也很高。

我想把U盘插在路由器上做文件共享,请问有没有低发热量的U盘推荐?谢谢各位!

网友A:
2.5寸mlc固态加个十多块钱硬盘盒也就几十块钱,读写几百m,爽歪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寸mlc固态加个十多块钱硬盘盒也就几十块钱,读写几百m,爽歪歪

路由器有usb 3.0的很少见,而且供电能力差,容易损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有usb 3.0的很少见,而且供电能力差,容易损坏硬盘。

我就插在极路由2上,是USB2.0的接口,不过插上U盘即使不访问的话,U盘盘体还是比较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有usb 3.0的很少见,而且供电能力差,容易损坏硬盘。

网件路由器基本都是3.0的

网友:
路由器用机械硬盘。

网友C:
FC3379,发热低一点

网友D:
整了两个qlc的u盘,感觉发热比tlc低很多,但可靠性就呵呵了……

网友:
速度  和   温度  是不是有关系啊

网友E:
3267  3281可能凉快点。。但热天啥u盘都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67  3281可能凉快点。。但热天啥u盘都热,

明白了,我有一个台电的U盘用的3281,拷贝同样的文件,感觉比闪迪的凉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mlc固态加个十多块钱硬盘盒也就几十块钱,读写几百m,爽歪歪

挂路由器用,希望体积能小一点。我家有128G的固态硬盘,加个SATA线感觉应该可以带起来,但是还是觉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C3379,发热低一点

感觉是,刚刚发现FC3379的工作电流是144ma,其它USB3.0的U盘工作电流是500ma,会不会工作电流越小,发热量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了两个qlc的u盘,感觉发热比tlc低很多,但可靠性就呵呵了……

我有个朗科的S905 U盘,用的就是INTEL QLC芯片,塑料外壳,几乎感觉不到啥温度,读取速度很快,但是写入速度波浪太大,从几十兆到0之间波动,受不了...

网友F:
USB 2.0的CBM209X的发热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 2.0的CBM209X的发热应该不大

感谢回复,我查查

网友:
发烫没关系,只要不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是,刚刚发现FC3379的工作电流是144ma,其它USB3.0的U盘工作电流是500ma,会不会工作电流越小,发热 ...

这倒不清楚,不过3379还是3.0的盘,温度比某些2.0都低

16楼坛友说的CBM系列主控也可以,发热小还便宜点

网友:
固态硬盘+带加辅助供电的硬盘盒或者易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倒不清楚,不过3379还是3.0的盘,温度比某些2.0都低

16楼坛友说的CBM系列主控也可以,发热小还便宜点 ...

嗯,我去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