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扭力批 唯一不满意的是披头夹

楼主(2024-07-05):
箭头处是改装的LED开关

劈头夹真是难用啊 外圈直径那么大 摇摇晃晃的  换劈头得二只手 不能自动拆入和弹出 朋友们有没有好的改造方案啊 能不能把最后一图的劈头夹移植到手钻上呢?没有尝试过吗?

网友:
BOSCH 的工具贵有贵的道理,我有一把有刷的手电钻十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到现在还用着很顺手

网友A:
这种快接头本来就有一定的旷量,不然咋装进去,想要不松就把头拆了改成三爪的那种夹头...

网友:
只能用6角柄的?

网友:
这不是电钻,不要求太好的同心度

网友:
你这是转接两次?为什么这样用批头呢?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收藏与抚摸的,不是用来使用的,

楼主: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把现在的劈头夹换成最后一图中类似的 可以单手插入和弹出的劈头夹

网友:
得伟的电批夹头可以单手拆装,自动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快接头本来就有一定的旷量,不然咋装进去,想要不松就把头拆了改成三爪的那种夹头... ...

那不就是电钻吗?

楼主这个批是自己拿电钻换了个轴改装的吧
输出轴从电钻上拆下来和下面那个批头夹对比一下,外径一样粗的话可以稍微打磨下直接替换,印象中这个轴承是6800,内径10,估计下面这个也差不多,尾部六角柄多余的切掉,打磨成需要的形状(印象中好像是三角形),再是开两个槽用于安装卡簧,但是我估计10MM直径的那段长度可能不够了

如果只是要自动弹出的话塞个小弹簧进去就搞定了

网友:
也有一把闲置中,几乎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是用来收藏与抚摸的,不是用来使用的,

每日烧香拜三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