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平,多个wifi全屋覆盖,要能自动切换,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24-07-05):
2.5G的带宽接主路由,然后目前被人做成了两个附路由中继,信号总是不好,
了解了一下,是不是用有线mesh最合适

网友:
弱信号机制了解一下,设置好了就能达到"伪漫游"的效果,不要相信那什么JB玩意,都是骗你花钱的...

网友:
AC+AP ,mesh就这样了

网友A:
有线组网最稳定.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家用路由足够了.两三个就能覆盖.到时记得把2.4g/5g分开设置ssid.这样不会拖累全局网速

网友:
基本上就是有钱上ac+ap,没钱上有线mesh不要无线。怎么也不能用中继糊弄啊。
另外楼主什么地方,现在已经有2.5G宽带接入了?

网友:
我使用华为mesh,感觉很不错,老家二层,单层160平方,一起安装了4个,无线+有线都有

网友:
用啥都不要用中继, 除非是蹭网

网友:
有技术就用ac+ap,没有技术想简单就用有线mesh,房间没有预留网线就用无线mesh,但要注意摆放位置,mesh路由器应该放在两个区域之间而不是放区域中间。

网友:
有钱上ac+ap,没钱上有线mesh

网友:
买两个unifi ac lite, 200块钱左右, 手机装控制器,做有线千M mesh. 5g 866M稳定连接,不要迷信WIFI6,这个稳得一年不用重启。

网友B:
我直白的说就是了,经济实惠买2个红米AX3000T,覆盖不够就买多个红米AX3000T,有线MESH。家庭用,不要考虑什么AC+AP的,烦死你。
如果说你要万兆的,就买小米高端万兆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白的说就是了,经济实惠买2个红米AX3000T,覆盖不够就买多个红米AX3000T,有线MESH。家庭用,不要考虑 ...

AX3000T速率达不到10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组网最稳定.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家用路由足够了.两三个就能覆盖.到时记得把2.4g/5g分开设置ssid.这样不 ...

记得把2.4g/5g分开设置ssid,  如何设置?能详细讲一讲?我家三个路由器。

网友:
mesh 简单易操作。

网友C:
我家就200M宽带,80多平米,用一个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就200M宽带,80多平米,用一个就够了吧。

80平米路由器放中间试试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A:
有线组网最稳定.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家用路由足够了.两三个就能覆盖.到时记得把2.4g/5g分开设置ssid.这样不 ...

2.4G/5G分开SSID?为什么会拖累全局网速?
小白不懂,请科普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