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协欣工频逆变器拆机,驱动板的胶如何能去除维修?

楼主(2024-07-05):
300w的工频逆变器,驱动板坏了,底板是陶瓷的,裂开了,表层涂了一层胶,不是环氧树脂,不是三防漆,网上买了溶环氧树脂的溶解剂没左右。涂层硬而且粘得牢固,有点类似牛屎芯片的胶,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涂层,如何能去除?

楼主:
感觉像特氟龙的涂层,如何能清除?热风枪300多度吹也不会软。

网友:
它出厂的时候,就不希望你拆开维修

网友:
模块是做在陶瓷基板上,估计不一定是连接板线的简单问题

网友:
专用模块不好搞

网友:
看设计,模块应该也不会太贵的,找找

网友:
这难找了!板子上也没标注,画图推测吧!

网友:
这种胶基本无解。

楼主:
控制板上元件不多,如果能把涂层清除,可以重新做个控制板,目前搞不懂是什么材料的涂层啊?用什么可以溶解?求助啊?

网友:
iC都两半啦!!!

楼主:
谁有办法能清除这种涂层啊?

网友:
这个才300W吗?功率太小就没必要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