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夏天的第一杯咖啡-拆修便携式打印机CC3更改MicroUSB为TYPE-C接口

楼主(2024-07-05):
       好几天前,顺丰快递小哥跟我说能不能帮他焊个接口,我说没问题,可以。我都快忘记是谁跟我说的了,今天他带来了,原来是一个便携式打印机,应该就是他们打印快递单的小打印机,拿来的时候已经拆开了,我看主板上原来是MicroUSB接口,接口已经掉了,我看有数据引脚,问快递小哥是否需要传数据,不传数据的话我可以帮他更换为TYPE-C接口,这样充电更方便但是只能用普通的不支持PD接口,他说没关系,然后我就拆排线拆主板,我看他还在旁边看,我就说没这么快,下班前来拿就行了,你先忙去吧。他就走了,几分钟后又上来带给我一杯瑞幸咖啡,说请我喝,感谢顺丰小哥送我的夏天第一杯咖啡!
先来咖啡,镇楼

打印机型号:

本次使用的TYPE-C母座,手上没别的的了,就这个最短小

主板,已经装好TYPE-C接口并焊好线,别看这一步,其实已经费了很久的时间,要精准的定位不容易,我是先把TYPE-C接口插在外壳上,然后在主板上涂上AB胶,装回机器里待AB胶凝固后再把主板拿出来接线,负极就近焊接在外壳上,外壳再焊接到主板的地上,正极飞一根线到电感上,方便焊接

先装主板下面的排线

装好了,看看,这个孔开的还合适吧,没别的技巧,小锉刀慢慢锉,边锉边试,直到合适为止

插上线,正常充电

充电中....

还是充电中.....

End。

网友:
感觉这个打印机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就是便携式的蓝牙热敏打印机

网友A:
我喜欢生椰咖啡,不过只要是饮料我都喜欢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生椰咖啡,不过只要是饮料我都喜欢喝,哈哈。

我不喜欢喝咖啡,这不,喝了之后现在还不困,失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欢喝咖啡,这不,喝了之后现在还不困,失眠了。

哈哈,我半夜喝了照样睡,那就起来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半夜喝了照样睡,那就起来嗨吧!

你这个整得不错啊!

网友:
整得不错,嗨吧!

网友:
技术刚刚的    厉害

网友:
改的挺细致,严丝合缝

楼主:
比给我的小爱音箱开的孔都好,说明孰能生巧

网友B:
改了盲插没问题吧?

网友:
AB胶粘的劳不  我用401不行啊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很费时间

网友:
网上有包塑带线TypeC接口,买颜色差不多的,焊接比五金件快捷,自带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盲插没问题吧?

盲插没问题,就是不支持PD供电,因为没有CC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