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翻车了-拆修小米小爱触屏版音箱LX04并改装TYPE-C口

楼主(2024-07-06):
    大家好,我是小白菜,又白又菜又爱玩的电子小白,这不又从小黄鱼上淘来一台不开机的小爱音箱触屏版LX04,并以为又是Flash挂了,换个就OK的事情,没想到,翻车了。
这是小黄鱼购买记录,正常价,不算捡漏

买家说用着用着就坏了,我想又是Flash挂了?换个Flash不是个把小时的时间嘛,拿下!
到手后,一试,果然没反应。拆开用万用表一量,我靠,短路了?

经过七七八十四小时的拆卸检测,最终发现故障原件........又是一颗发财电容惹的祸,拆掉后,上电测试,这才是可以开机的电流嘛!

开机后进入米家,嗯,这是前任的账号,需要恢复出厂设置才能绑定我的账号

可以正常播放,不错不错!

可以用充电宝供电了,这样就可以移动了

因为原来的电源兼数据接口是MicroUSB接口,在当下TYPE-C一统天下安卓机的时代,怎么能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呢,换,必须换,马上换!
音箱的左右两边不是很合适,还要拆喇叭,索性把原来的MicroUSB改成TYPE-C吧,这样外观改动是最小的

挖空,打磨,嗯,好像尺寸没把握好,大了一圈(此车在此翻车),手艺不精啊:

顺便把外壳再打磨一遍吧,至少看起来稍微好点

最后奉劝各位,动手需谨慎,别像我这样玩翻车了!

网友A:
上个月我的天猫精灵改内置电池,结果最后最后一步的时候,不小心接错线把板子上功放烧了,现在是没有声音。吃灰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我的天猫精灵改内置电池,结果最后最后一步的时候,不小心接错线把板子上功放烧了,现在是没有声音。 ...

功放是IIC通讯的 好修

网友:
备件便宜的话可以换一个

网友:
搞个贴纸,盖一下。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好 这没有翻车啊

网友:
这标题标的,

网友:
进来看看就走

网友B:
原来的MicroUSB口,支不支持OTG?改C口,一般会没了这功能,好烦

网友:
市场水太深了

网友:
这东西能修好就行,接口改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你这翻车是翻了两个180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MicroUSB口,支不支持OTG?改C口,一般会没了这功能,好烦

这玩意没有电池,怎么OTG呢?

网友:
没翻车啊,吓我一跳

网友:
小爱同学听歌要不要开会员?

网友:
改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哪是翻车明显玩漂移

网友C:
换flash只需要编程器和焊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flash只需要编程器和焊台吗?

我没有编程器,只用了安国AU6438转接板复制镜像文件再焊回去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