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万年历时钟改R8025T,找不到晶振

楼主(2024-07-06):
偶然发现数码之家,也想感受8025的神奇,买了8025 t,想替换里面的晶振,拆开几年前买的万年历,找不到晶振,哪位同学改过此款万年历,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绿色小板拆下来,在背面

网友B:
晶振可能在这里

网友:
是时候8025发威的时刻了

网友:
tg1508d5v5 数字万年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可能在这里

是这两脚

网友:
插220v交流电的吧?那就可能是50hz交流电分频计时,要改晶振有点麻烦。

网友:
看这个时间的次数多吗?都有手机,没必要折腾。

网友:
义胜电子 的元器件少买  假货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小板拆下来,在背面

好好,一会儿再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可能在这里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图纸

网友D:
猴哥猜对了,不长叶子的树更厉害,连电路图都找出来了!

网友:
这是现场直播、指导更换R8025T晶振吗?

楼主:
又打开看了,拆开绿板不太可能,30个引脚都焊死的。从绿板底下也看不清晶振,关键我的万年历是每月慢半分钟左右,要是快的话还能在大佬说的2个引脚焊接双绞漆包线,看样子没有办法加802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猴哥猜对了,不长叶子的树更厉害,连电路图都找出来了!

这种万年历一般都是有个外置晶振的,几乎没有内置的。扒拉扒拉草丛,就能看见一个晶振蹲在里面

网友:
又见8025,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下

网友:
不好拆就算了吧,免得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打开看了,拆开绿板不太可能,30个引脚都焊死的。从绿板底下也看不清晶振,关键我的万年历是每月慢半分钟 ...

用吸锡器

网友:
R8025和DS3231比精度哪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