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魅色手电:改低压保护电压/头部拆卸方法

楼主(2024-07-06):
后期兑换的一只新款魅色手电,低压保护电压不到3.0V,导致我很多个三星LG等品牌电压较高的电芯过放后损坏,隔膜刺穿充电发热,只能扔掉。

为了改装首先需要拆卸驱动板。
注意手电头部有十字沟槽。拿几个不用的免费打样PCB,(由JLC赞助!谢谢他)其中一端切割出正好的宽度,正好卡在沟槽内部。
这样把PCB当作一只一字螺丝刀。用点力气就可以拧开头部。

拆卸开的配件

在拆卸驱动板之前需要焊开LED灯板上的线路!

驱动板似乎有一点502胶,自己想办法捅下来。

图上473的电阻就是测量电池使用的分压电阻之一,我是改成51k规格
51k用可调电源测出来是3.1V保护,
如果换56k导致电压指示全部小于25%,软件设计问题,应该改成2.7V保护了,换外部电阻对电压显示影响太大了,没救的感觉。

由于这个板子有弹簧,需要卡住方便焊接

最后焊上接线原样安装

网友:
楼主的步骤很详细,收藏了,可惜现在手电没货了

网友:
方法很不错    没有手电,不然也学着改一下

网友A:
低档位小电流、高档位大电流,设置的保护电压理应是不同的,程序偷懒用了固定的保护电压

网友:
我用的LG动力电芯,用到没电还好没废。。。。。

网友:
没有附电路图,差评!

网友:
不错,pcb当作螺丝刀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我的手电每天充,不会等到没电的时候,天天夜骑。

网友:
我的用手直接可以拧开看来密封性堪忧啊

网友:
不要随便改保护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档位小电流、高档位大电流,设置的保护电压理应是不同的,程序偷懒用了固定的保护电压 ...

是这样的,尤其一些人不用好电芯,内阻大很快就低压了,老版本是3.0v保护还好一点,新版就照顾那些家伙改成2.7到2.6之间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PCB拧开头部的办法不错。

网友B:
用卡尺测内径的那边也能把灯头打开吧?

网友:
高端局,附近都是24小时亮的,实在用不上手电。一直看,一直没舍得下手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测内径的那边也能把灯头打开吧?

理论可行,但最好包个热缩管之类的再搞,免费把金属刮花了,后期看着心里格意的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