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得快的尾部线烧了,直接拆了,测量电阻160欧,请问大师们功率是300瓦吗?

楼主(2024-07-06):
热得快的尾部线烧了,直接拆了,测量电阻160欧,请问大师们功率是300瓦吗?

大师们帮俺算算......

俺小学没毕业的......

热得快的尾部线烧了,直接拆了,测量电阻160欧,请问大师们功率是300瓦吗?

网友A:
从你测量的电阻计算,功率就是3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测量的电阻计算,功率就是300W

好的,谢谢大师复算.

网友:
220*220/160=302.5W

网友:
加热时电阻还要增大一些

网友:
见过用铜焊接脚的

网友:
计算公式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