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自己做的,用了十七年的灯

楼主(2024-07-06):
今天六点就起来了,没办法,岁月不饶人啊。

闲着没事把灯擦一下,顺便拍了照片

在当下led统治天下的时代,荧光灯已经不常见了,奈何我家的灯寿命都是按二十年开始计算的,不坏就扔了毕竟可惜,所以目前我家荧光灯还占统治低位。
灯说是自己做的,其实就是拼凑的,就像有些厂造车一样,没有核心技术

这灯当年140元买的,对于普通吸顶灯这价格并不低,结果用了五分钟就挂了,本来就是图外观买的,那些年的杂牌灯具,质量大家都懂的。
也没找卖家,自己把内脏换了,最初用的电感,但是t8设计的电感对细管有点挑,后来直接找了个报废镇流器自己改,那时网购还不盛行,管子用的花大价钱买的进口管,电路也改了。
用着一直没问题,不过有次搞卫生发现电容怀孕了,电容都是我自己买的,并不是垃圾货,电容怀孕无非就是耐压不足,温度过高,质量有问题这三个原因。仔细观察,怀孕的是靠电感更近那个,两个电容贴皮都烤变色了,这也不是难事,镇流器外壳不要了,直接长引线,让电容远离发热源,以前螺口节能灯就是这类骚操作,操作骚,但是管用。
然后,电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异常,一直使用至今。

网友:
读了两句就发现,这也是个老前辈啊。

网友A:
镇流器带预热启动吗?图片上看不出来。

网友B:
太耗电。。。鸟?

网友:
电容引脚好长

网友:
用料不错,修好了又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带预热启动吗?图片上看不出来。

没用这种高大上的功能,不过整流电脑有一定的延时预热功能,比硬开关要好点。

简单的预热启动效果不佳也不适合大功率荧光灯,复杂的就要芯片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耗电。。。鸟?

荧光灯确实功耗要高一些

网友:
楼主厉害,找对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关键。

网友:
个人体验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比一般的led灯柔和舒适

网友:
我家的圆形吸顶灯也是荧光管的,买来有电感镇流器的,也有电子镇流器的,厂家配的电子镇流器是很简单的十几二十来个元件组成,看看就不放心,上网淘了几个二手的进口电子镇流器,价格不低,好像是将近20元,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到手看看还是意大利产的,拆开见里面有上百个零件组成,有集成电路、场效应管、大电感、品牌电解电容、红色的威马电容以及大量的贴片元件,做工精致,把灯里面的镇流器都换上二手的,到目前已经用了20多年了,4盏灯只换过一根灯管,造成的不良后果是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到现在也没能用上LED灯。

网友:
荧光灯关键还是在镇流器,短命的问题都在于它

网友:
质量好的荧光灯灯光比LED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这种高大上的功能,不过整流电脑有一定的延时预热功能,比硬开关要好点。

简单的预热启动效果不佳也 ...

不是有个 齐纳二极管 做延时吗?话说 慢0.5秒 亮,真是受不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家的等都换成LED了,但是有人说以前的灯管和三基色节能灯对视力更好

网友D:
第一图是不是有个电阻烧坏了?

网友E:
飞利浦的灯管不是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个 齐纳二极管 做延时吗?话说 慢0.5秒 亮,真是受不了。

如果这么简单以前节能灯都是延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图是不是有个电阻烧坏了?

外套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的灯管不是盖的

这种t5管一般能用四五年,肯定用不了17年,除非使用时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