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写入>800PB!致钛这盘写放大还有救吗?

楼主(2024-07-06):
读,写600多G,但是NAND总计写入是100多万倍(大于800PB),这正常吗?需要找厂家售后?

网友:
smart信息错误而已

网友:
放心用,固态不放重要数据,或者双备份就行。

网友:
bug而已,真这么多写入,寿命早就归零了

网友:
重新作系统吧!!!

网友:
我的也是差不多,主要是致态无缓存,写入量会变得很大。反正只当系统盘用,没什么重要数据。

网友:
最近没有关注价格,不知道下来了没有

网友:
CDI老毛病了,有些SSD的smart的换算值比较特别就会这样,这不是什么BUG,人家F1 F2就是这样显示的,更新固件也没用,做系统也没用,搞什么都没用
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就SATA 500MB/s速度,,8000小时怎么可能写800PB嘛,满打满算8000*3600*500MB=144PB。。。

网友:
致钛和东芝用cdi的显示毛病

网友:
真没注意过致钛这款硬盘,应该是bug吧?

网友:
应该定义问题吧

楼主:
原来如此,原来是假县长,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A(2024-10-27):
我的已经挂了,才刚到3年,就已经大量的io故障了

网友:
SC001这块盘NAND计数一直有问题,而且它的计数单位不是GB

但是SC001固件有某名写放大的问题,会自己偷偷瞎写(估计磨损平衡或炒冷数据太激进?),注意一下固件,别和楼上一样被写放大写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挂了,才刚到3年,就已经大量的io故障了

你的这个盘已经被固件Bug写废了。。官方有最新6200固件  https://www.ymtc.com/cn/techsuppor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盘已经被固件Bug写废了。。官方有最新6200固件  https://www.ymtc.com/cn/techsupport.html ...

这个还有救吗?新固件已经刷不进去了,我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对不起过了三年他们不管。过一个小时也不管, 我还有一块一样的,剩余寿命是78%,那块是2年不到,不会一到三年就挂吧。真不敢再买zhitai了。

网友C:
固件毛病,你发现的晚了,锁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毛病,你发现的晚了,锁盘了

另外一块22年的,也刷不进去固件,固件是5200.这zhitai真的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毛病,你发现的晚了,锁盘了

如果把闪存芯片换了重新开卡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