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门锁修理

楼主(2024-07-06):
用了十年以上的西门子滚筒洗衣机,型号是WS10M368TI,除了洗衣容量小了点,倒是一直没什么大问题?谁信啊!其实一年前(20230630)这洗衣机刚换过内筒上的三角架和轴承以及皮带,当时约化了近180元,全部是网购后自己动的手。
三天前开机显示门锁故障,就没有下一步过程了,这下真完了?一边京东上查价,错过618,差了四五佰。难道真要换新了,有点不甘心啊!另一边同时网上查了下,说是西门子的门锁里面不能短接,拆下门锁研究了下,反正修不好就换,短接二、三脚,装上顺利启动,但是~~~,全过程洗完后,锁住了,下面的拉绳扣也断了,无奈再拆上盖,摸到门锁一阵乱按,总算开了门。噢!门锁里的锁块不拆掉不行啊,再拆锁块,算是搞定了,能用了,现状是开机无任何问题,洗完后显示A03错误,不管他,断电开门晒衣。
当时搞得急,照片没拍,门锁是这种的:                              插针式的,撬开很容易。这样搞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算是给大家一个修理思路吧。  20240704

网友A:
看来西门子的洗衣机也没好到哪里去

网友:
西门子的洗衣机,做工确实好一点,但是大部分配件,也是国产的,设计寿命也就是那么长。

网友B:
貌似并不是门锁故障,应该是电脑板通病,要改门锁信号电路的2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并不是门锁故障,应该是电脑板通病,要改门锁信号电路的2个电阻~

我也认为门锁没坏,这回是死马当活马医,就这样用下去了,目前倒是能用了,呵呵!谢谢你的诊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西门子的洗衣机也没好到哪里去

要适应市场不是

网友:
我家2012年买的西门子减震弹簧阻尼失效,更换过一次2004年买的用了20年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