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46xt电路板,小白求助

楼主(2024-07-06):
U盘在使用时,突然电脑卡了,然后我重启电脑,开机后,U盘就检测不到了,自己检查板子,发现电感有破损,想知道,是单单因为电感的原因吗,如果是电感的原因,能解答下型号与封装规格是多少吗,我自己修一下。里面文件对我来说很重要。

网友:
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这点破损对于电感无所谓.拍个详细前后高清图

网友:
有重要资料就不要自己弄了,找专业人士弄吧!

网友:
如果设计符合规范的话,电感破损一般勉强可以用,但是会不稳定,特别是偶尔有大电流需求的情况。不认盘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尾部像是有rom孔,短接插上电脑看能否认硬件,如果设备管理器有2246的磁盘设备说明硬件部分问题不大,基本可以确定是固件问题,要数据的话找专业恢复公司,自己搞怕是有难度。有easytools但是也得固件匹配。
查下电感附近的dcdc电源ic的datasheet,看推荐的应用参数,对比下原件是否符合,电感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跟ic的pwm频率有关

网友:
如果硬件问题可救回数据,我猜这个难救了

网友(2024-08-10):
先测量是不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