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TT专用控制盒

楼主(2024-07-06):
得到一个这个盒子,却没有配套风扇,因为针脚和常规三针四针风扇不一样,所以无法通用,所以拆了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带灯风扇的吧?
1号针:接地
2号针:风扇的12V供电
3号针:转速信号线
4号针:PWM信号线
5号针:LED的5V供电

网友:
这控制盒不错

网友:
同时控制切换风扇的LED灯光模式,RGB风扇用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售卖TT的盒子

网友:
原来是个LED、风扇控制盒。

网友A:
看标题我以为可以杜蕾斯、冈本、杰士邦,想用什么自动给你

网友:
原谅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我以为可以杜蕾斯、冈本、杰士邦,想用什么自动给你 ...

嘿嘿 TT 原本也可以是这个

网友:
原来就是多了一路给LED供电的+5V

网友:
内部看着挺有料的

网友:
我承认我思想龌龊了,还以为套套

网友B:
不懂就问,TT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TT是什么东西?

中文曜越科技,英文thermaltake,简称TT,世界知名的系统散热解决方案供应商。

网友:
控制盒看着不 错

网友:
和5楼的感觉一样,误解了。

网友:
没看懂是控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