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瞎猫碰到si耗子,松香大法修杂牌显示器

楼主(2024-07-06):
同事之前拿过来一台电脑,应该是6、7年前我给他配的办公机,说是不开机了,检测发现是固态硬盘到寿命了(办公电脑正常不关机),给换了块固态重做系统搞定,没两天送过来一个27寸的杂牌显示器(这玩意不是我给他买的),说是接上电脑没显示

简单插电一看果然连电源灯都不亮,白天还得上班,就先放一边晚上下班再弄。
晚上吃过饭回来再插电还是不亮,但是发现他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怀疑适配器挂了,先量下适配器电压

适配器电压没问题,但是呢,之前遇到过适配器空载电压没问题,一带载电压就被拉低的情况,好吧翻箱倒柜终于找到这玩意,之前买着玩的终于派上用场了

连接可调电源试试吧

上电直接5A大电流,电压被拉低,好嘛没想法了,只能是显示器主板短路了,拆吧,拆出的主板。

屏上各种参数以及屏线的照片(比较乱将就看哈

本来没打算修了,因为我不会啊,换换件还行,让我修主板,我不懂电路啊,淘宝找了一家一模一样的板子,就SN不一样,

报上原主板和屏的型号照片,

结果呢

不死心

其实后面卖家让我换IC的回复我刚才截图才看到,前天晚上不知道是不是网络的原因我没收到,不然就没有这篇帖子了,我肯定选择换主板和IC,毕竟也不贵,连运费才25。

死马当活马医修吧,好歹屏幕看起来没碎还有修的价值。
先量下主板电源接口的阻值,考虑到我这破万用表的精度,应该是短路了(主要是蜂鸣器一直响)

先把主板上电源那路的俩电容拆了,有点碍事,不好判断电路走向

熏上松香(忽略板上歪歪扭扭的贴片电容,中间忘拍了,发现故障后装回补拍的照片)

通电后有个贴片电容上的松香秒化,故障基本锁定

拆下来的电容用万用表简单测了下,基本判定就是他搞的鬼了(主要是蜂鸣器还是响)

下面就是翻箱倒柜找料板,找出这么个玩意,之前帮同事修的飞利浦电视主板,(很明显维修失败,最终还是换板解决的

不懂电路,只能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直接上风枪400度吹下来

掏出之前LED灯泡上拆下来的铝板保护下显示器主板上其他电容直接上热风枪吹好电容

忽略我的渣焊工

万用表通断档测了下电源接口的阻值,应该是不短路了(蜂鸣档不响)

然后再装上之前拆的两个电解电容,中间还出了个插曲,我是一边弄这个一边和老婆视频聊天,一不留神把其中一个电容给焊反了(大家别学我一心二用),也没再回头确认下就直接裸板可调电源上电,上电电流不正常,还没来得及断电就听啪一声,电容炸了,吓我一跳,还好没面朝主板,赶紧断电
无辜牺牲的电容

人生第一次炸电容,还好电压低,只有12V,好吧,继续翻箱倒柜找料板,找到个之前坏掉的电源适配器,原装的是16V两百多μF的,换了个25V470μF的,网上查了下替换电容只要比原装的耐压高容量大应该没事,后果就是主板装上后那个电容基本就贴着外壳了。

下面组装就没拍了,直接看结果,懒得去拔自己显示器的线了也懒得再去开自己电脑,随便找了个HDMI线和淘汰的机顶盒试机,成功点亮,维修结束

PS:本来没打算发帖来着,但是一想我这可怜的家元,再想到新站以来好像就没发过贴,还是发一个水点吧!论坛的家元不知道咋计算了,一直少,值得买和交易区的回复奖家元的我也没少回复啊!

网友A:
基本都是电源板惹的祸@!

网友B:
这时候要是有台热成像仪和微距镜,简直不要太美了

网友C:
不用松香法,直接用手摸就行了

网友D:
松香大法可以呀,我们上班FA是用热成像仪,但那货贵呀,业余那里舍得哦.松香大法和修手机的液氮大法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松香法,直接用手摸就行了

IC太烫的话手指容易秃噜皮

网友:
发一个水点

网友:
虽然杂牌 值得一修,换32寸显示器的计划又推迟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电源板惹的祸@!

刚开始还以为是适配器,一般来说我见到的多是适配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要是有台热成像仪和微距镜,简直不要太美了

业余爱好,哪舍得买这些玩意,上次买了个OLED的T12都纠结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松香法,直接用手摸就行了

刚开始也是用手摸的,心想反正12V的不电人,但是没摸到那个电容,估计是那俩大的电解电容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香大法可以呀,我们上班FA是用热成像仪,但那货贵呀,业余那里舍得哦.松香大法和修手机的液氮大法有的一拼. ...

主要是没那条件,而且刚开始我也没打算修他,准备直接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哪舍得买这些玩意,上次买了个OLED的T12都纠结了好久!

论坛每天登录扣5m,每天最多扣一次;交易区和优惠购版面,回复一帖扣2m,所以只有回复奖励3m的帖子你才能挣1m,回复奖励2m的帖子等于持平,回复奖励1m的帖子你还亏1m,回复没奖励的帖子你亏2m。

网友:
哈哈,本坛有5元进门费的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哪舍得买这些玩意,上次买了个OLED的T12都纠结了好久!

T12我都是买小板自己整,国产头子10元以内,原厂头子只舍得买二手.
后来在家搞批量焊接T12还是捉襟见肘,于是就公费买了台高频的,嗯,还是高频的爽,头子也耐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2我都是买小板自己整,国产头子10元以内,原厂头子只舍得买二手.
后来在家搞批量焊接T12还是捉襟见肘,于 ...

之前一直用的616白菜白光,用的苹果电源,15年用到现在,头子都用坏四五根了!现在感觉焊接一些塑料的端子之类的不好掌握温度容易把塑料烫坏了,而且也没有休眠功能,连续用的话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每天登录扣5m,每天最多扣一次;交易区和优惠购版面,回复一帖扣2m,所以只有回复奖励3m的帖子你才能 ...

好吧,现在知道了,交易区和优惠购再也不去了!

网友:
松香薰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