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小区门禁对讲电话机 并加入音量调节功能

楼主(2024-07-06):
拆个小区门禁对讲电话机 请教大家如何自改装能降低音量

这个每次音量都很大,想在那个喇叭那里串一个电位器来调节音量,不知道能不能行,另外需要多大的电位器大家有方案吗

最新情况,试了多次,在喇叭处加一个50k的电位器就可以调节了。。

测量这个喇叭的阻值为120欧

网友:
贴层透明胶得了,省事

网友:
我觉得搞个0-几十欧的可调电位器串联在喇叭上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厚一点的纸板,加在喇叭前面,阻挡声音。

网友:
不如拆了吧,我家的这玩意也就刚开通的时候新鲜了两次,以后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
小孩子的玩具也是,声音震死,我都是粘胶带。邻居小孩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些玩具,声音就很柔和,质量也好的多。

网友:
这个有点早吧

网友:
似乎和用的一个相似,但那个还没有启用

网友A:
喇叭出加电阻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出加电阻不可取!!!

为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大好,厨房里都听得见

网友:
门禁对讲电话机要的就是免提声音大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发现主线没有电,你测下你的主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想拆开改就贴胶带

网友:
好像我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发现主线没有电,你测下你的主线电压是多少。

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发现主线没有电,你测下你的主线电压是多少。

那两根线没有电压,。。

楼主:
补上图片,后来发现20k的也行。没有原来那么吵了,原来的实在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