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P6559快充沉金PCB收到了

楼主(2024-07-06):
之前看坛友教大家怎么画IP6559元件的,看了一下这个芯片能升降压不错的,以前做过SW3518S快充,只能降压,插小车点烟器无法20V输出,ip6559可以升降压输出的,就琢磨着画一块PCB,经过几次修改,前几天立创打了沉金的PCB,话说现在领立创沉金的卷要考试了,连估加猜算过了,今天收到四层沉金的PCB,金光闪闪的,先把PCB晒出来后面慢慢凑元件再焊,话说现在年龄大了的原因,画板时信心满满,拿到PCB懒得焊了,不过这个肯定不会烂尾,升降压,可以100w输出挺牛的,在淘宝看了一款铝合金外壳,32mm宽,高26mm,长80mm,准备放这个壳子里,不过PCB的长度是72mm左右,壳子有点长,后面凑齐元件焊好再补图。

楼主:
一楼焊好补图

网友:
牛!做得真好

网友A:
用贴片电感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贴片电感好看啊

一般的贴片电感发热厉害,要用那种很贵的好像是铜带的好,这都是看别人说的

网友:
楼主楼主哇,这个,这个可有没有想好咋传钵哇,可不传承呀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6559和6557,区别似乎只是一个100w和一个140w,而且6557还便宜

网友:
漂亮,不错,可否分享一下工程文件

网友B:
不知道老哥有没有仔细看官方的推荐电路,一般升降压的主控需要4个MOS管;还是说设计已经考虑到了??

网友:
金光闪闪啊

网友C:
我刚刚通过了嘉立创的考试,打了一版沉金的PCBA。跟喷锡的比起来,还是沉金的好看也耐氧化,就是每次领券都要考试比较麻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通过了嘉立创的考试,打了一版沉金的PCBA。跟喷锡的比起来,还是沉金的好看也耐氧化,就是每次领券都 ...

啥时候给我把鼠标板子打了?

--------------------

网友:
看到楼主头像都以为是jlc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老哥有没有仔细看官方的推荐电路,一般升降压的主控需要4个MOS管;还是说设计已经考虑到了?? ...

双mos用两个就是四个

网友D:
和楼主说的一样,随着年龄增大,动手也懒起来了,打了几款板子,都没动手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说的一样,随着年龄增大,动手也懒起来了,打了几款板子,都没动手焊接。 ...

我不怕焊接,啥时候帮我打鼠标板子打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通过了嘉立创的考试,打了一版沉金的PCBA。跟喷锡的比起来,还是沉金的好看也耐氧化,就是每次领券都 ...

我上个月领时是要求考,考了后领的;然后用了;
这个月我领时没要求考直接领了,1号时候领的, 但我打样选择时发现不能选, 用普通4板卷直接打了;
周6我画了块新板发现可以用了,然后之前喷锡那块又重新用沉金打了.

网友:
出手就是艺术品,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个月领时是要求考,考了后领的;然后用了;
这个月我领时没要求考直接领了,1号时候领的, 但我打样选择时 ...

您这,一定强迫要用沉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