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并拆一个HUD行车抬头显示

楼主(2024-07-06):
很多年前(七八年吧)自己安装的汽车抬头显示,最近老扯拐,首先是有的笔画亮度衰减,明显LED老化,另外老死机,重启后滴滴不停报警,应该是长期工作在控制台前,太阳暴晒,温度高,工况恶劣,出问题了。新买的已到驿站,旧的拿上楼,拆了看看。

最初猜测是卡扣连接,后来发现错的。

这是连接汽车电脑的OBD2接口

这是抬头显示正面,数字是左右反的,带光感,根据环境光提供合适的亮度。

原来螺丝藏在面板覆膜下面。

拆开面板镀膜,是一个带数字的隔板

电路板布满LED灯。

后面板子情况

主控芯片

不知什么芯片
好了旧的到此结束,安装新的了。

新的外壳,现在价格降了不少

面积比旧的大很多。

这是偏光膜,用于反射的,我没用,就用挡风玻璃反射即可。

这是纳米胶,固定的。

插上OBD2接口

马上亮了,显示电瓶电压等基本信息
然后一会儿熄灭。

最后,试试正常使用情况。
点火后,几秒钟自动启动。
显示基本信息十秒左右后,自动切换为行车数据,速度转速油耗等信息。
停车熄火后,停机熄灭。
拍照看上去有玻璃反射重影,因为我没贴偏光反射膜,实际第二个重影看上去淡很多,不影响观看。
总的说有这个后,看速度等不需要看仪表盘了,行车方便和安全很多,由于是电脑接出数据,显示数据和车子本身的一致。

网友A:
我装的是屏幕的,之前看过hud,最后觉得不去屏幕的实用,老车有个数字车速看实用,机械表无法精细车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屏幕的,之前看过hud,最后觉得不去屏幕的实用,老车有个数字车速看实用,机械表无法精细车速 ...

够用了,主要就是看车速,其他没啥用。主要是便宜,八十多

网友:
一个屏幕显示器更换了

网友B:
这玩意投射距离那么近,看的话不头晕么?

网友C:
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投射距离那么近,看的话不头晕么?

晕啥啊,用了七八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没什么用

买第一个之前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
看似好高级,其实实用性不强

网友:
led显示的,就是费电

网友:
这玩意影不影响开车视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啥啊,用了七八年了

好吧,我新车时也买了个,用了没一个月就半价咸鱼出掉了,投射距离太近,看的话会眼花!后来开同事奥迪才发现原来人家原厂的投的很远,看起来一点不晕,回来查了下才知道前档玻璃都不一样,带HUD的是楔形玻璃

网友:
还是有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重影吗?

在地下车库环境光线弱,又是手机拍,所以看起来重影重。实际肉眼看上去要好很多,影响不大,特别是户外,重影不明显。如果介意重影,其实随机提供了偏光反射膜的,可以在投影位置贴上,不过这样的话,那个部位颜色会变深,所以我还是没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新车时也买了个,用了没一个月就半价咸鱼出掉了,投射距离太近,看的话会眼花!后来开同事奥迪才 ...

那种是原车的,肯定效果好很多,让你看上去数字的成像点远,这样眼睛就可以看路况的时候更方便看投影。

网友:
原来这东西是这样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新车时也买了个,用了没一个月就半价咸鱼出掉了,投射距离太近,看的话会眼花!后来开同事奥迪才 ...

原厂一般调试到无限远成像,车萝卜等hud一般也是调节到2米开外。像楼主这种纯粹是已经习惯这种了,不然它的重影,它成像就在挡风玻璃前十公分左右(跟设备到挡风玻璃距离几乎对称),反正我是无法接受,真那么刚需就买车萝卜这类了,不过现在感觉车萝卜也快倒闭了吗?

网友:
老的把电解电容全换掉,LED灯珠换成欧司朗的同规格灯珠,还是刚刚的!

网友:
HUD行车抬头显示看个车速还是比较实 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