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十多年前的航嘉电源适配器(HuntKey HKA06012050-7A)

楼主(2024-07-06):
前不久下载机似乎出了些问题:经常死机不说,有时候死机就开不开机,原以为是电脑出了问题,排查故障的时候发现电源空载时指示灯在不断闪动,这才知道是电源坏掉了。

电源是个航嘉的12V 5A电源,大概18年左右购买于X宝的二手拆机电源,价格极其低廉的那种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没关系,抹布包起来,大锤一敲就开了

打开看看,内部有屏蔽,屏蔽壳和塑料外壳之间还涂了一层导热硅脂

拆除屏蔽壳

果然,输出的两个电容都鼓包了,说明已经失效

想修理必须拆掉底下的屏蔽壳,需要动用烙铁

这个电源做工一般,单端反激架构,简单可靠;
看PCB上的日期,居然是2011年的产品;
用到现在13年了,难怪出了问题,电容失效也算正常。

输入端的EMI电路齐全

全家福

既然确定明显损坏的元件,那就开修
拆下损坏的电容,16V 1500uF

这可有点麻烦啊,找了找元件库
都是1000uF的,还真没有1500uF的,
有2200uF的,但是太粗又装不下

修理的时候意外发现这个电源里面锈迹斑斑
要么受过潮,要么进过水,总之倒是能用
螺丝了,EMI线圈也锈了,还有霉斑

先把能换的元件换掉,高压侧PWM电路供电端的滤波电容

跑去电子市场,买到合适的元件。
之所以把高压侧的大滤波电容也换掉,
是因为这个电源已经十年多了,电容也差不多到寿命了;
一个电容要不了多少钱,但是坏了修理换新可是要时间成本,
索性这次维修把所有易损的电容器都换新。

换高压电容时发现引脚和周围元件非常近,这可是安全隐患

套上热缩管加强绝缘

所有元件换好

通电试机,空载正常,指示灯原来是蓝色的,看着不舒服,换成了白色
万用表监测输出电压很稳定。

用12V 50W射灯当作负载试机,没问题

试机没问题,然后就是反向组装了,就是拆机的逆过程。

扣盖之前,最后试机一次,工作正常。

用502粘好外壳,接上电脑试试,死机故障完全消失。
电源维修作业完工。

合计成本:3个电容共计5元,车马费大概4元。
电源还能继续用一段时间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包起来用锤子砸,你是砸上下面还是砸侧面?

--------------------

网友B:
现在买电容之类都是上网,本地电子市场离市区太远了,而且逛店也要花时间,还不知道哪家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电容之类都是上网,本地电子市场离市区太远了,而且逛店也要花时间,还不知道哪家是真货。 ...

普通人怕是根本不知道电子市场在哪,问题是网上买的也不一定保真...

--------------------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起来用锤子砸,你是砸上下面还是砸侧面?



这个是技术活。

网友:
那么多图,真清楚

网友:
航嘉电源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修不难,难的是开外壳,超声波焊接太难拆了。

网友:
12V5A 体积这么小,足功率还是不错的!

网友:
跑电子市场

楼主为啥不在网上买

网友:
能扛10多年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起来用锤子砸,你是砸上下面还是砸侧面?



先轻轻沿着侧面上下壳体结合线砸一圈,然后稍微用点力砸对角线,自然就开了。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牌子电源中规中矩

网友:
网上假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轻轻沿着侧面上下壳体结合线砸一圈,然后稍微用点力砸对角线,自然就开了。 ...

这么个砸法?都是用夹~现在就学习楼主砸一个试试。

网友:
输出部分的电容,如果能换成固态电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