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边框白斑

楼主(2024-07-06):
右边正常的样子

左边不正常的多处白斑,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漏光,偏光膜开胶了吧...

-----------------------

网友:
这是偏光膜老化了,淘宝或闲鱼上买一片回来自己换上即可,不过要注意清洗干净残胶。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像这种情况

唯独可能是偏光膜开胶

网友:
要是我,宁愿选择将就用,不去担风险。

网友:
漏光了!匀光的问题,将就着用吧!捣鼓不好会更严重,或会更心塞

网友:
赞同6楼的意见,不影响使用就将就用着吧。

网友:
一般都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楼上都正确,应该是修过吧,人家没有装好,正常老化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偏光膜老化了吧

网友:
背光不均匀,其实影响不大,不用处理。

网友:
这种现象不是背光不均匀,也不是偏光膜开胶,就是老化了,已经修过多台了。偏光膜老化刚开始是从四周边缘开始的,慢慢的开始出现漏光,时间长了范围变大。我还见过CD机液晶屏的上偏光膜老化到完全没有偏光效果的,就跟一片塑料片一样。还有一种老化,偏光膜收缩,起皱变厚、变粗糙,还发出一种酸臭味。

楼主:
卢瓦尔也就这样,过保不久,这下真的心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