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烽火SR1041A无线路由器 异常故障

楼主(2024-07-06):
烽火SR1041A   电信办理套装送的  最近出现异常故障  WIFI信号满满  无线和有钱都没有网络 后台界面也能登录上去 也恢复出厂设置过  重新设置也是一样的没网络故障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情况,是360的路由器

最后是卸载后重新安装网卡驱动解决的

网友:
遇到过电信网络异常

网友:
这帖好像在其它地方看到过,这种情况不是应该直接打运营商电话报障么???

---------------------

网友B: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可以与装维经理联系
可以免费换一个的

网友:
链接2分钟,不可能CPU14内存56,这是啥破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情况,是360的路由器

最后是卸载后重新安装网卡驱动解决的 ...

无线路由器的  没连接任何电脑 用手机配置 也一样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可以与装维经理联系

已经再换套餐了 已经过保修期了  电信维护人员不理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再换套餐了 已经过保修期了  电信维护人员不理你了

既然过保修了,
不如自己拆机看看,
是不是里面电容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过保修了,
不如自己拆机看看,
是不是里面电容鼓包了。

无线路由器正常的  是光猫LAN 口问题   光猫注册时 自动下发配置  默认LAN3和LAN4 口是不能连接网络的
无线路由器连接到光猫 LAN3 和LAN4 口是有分配地址的  就是没网络的  所以一直怀疑路由器问题   用超级密码进入光猫打开LAN3和LAN4 口就正常了

网友:
换路由器吧,可能是计划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