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掌讯安卓车机加装7850外置功放噪音问题

楼主(2024-07-06):
掌讯车机虽然使用了7850芯片,号称好音质,但总感觉声音模糊。从箱子里翻出一个片7850的外置功放模块,上面原件还都是高品质原件,从原机前级的屏蔽线取出信号,接到该功放版,ST-BY和MUTE使用原芯片对应脚的信号引线接入。效果确实比贴片零件好。但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打着火后,能听到轻微嗤嗤拉拉噪声;表现如下:
1、按静音键噪声消除,打开有;
2、拔掉信号输入线,噪声依旧;
3、熄火仅用蓄电池供电,噪声基本上不可见(极小),正常驾驶位不容易听到;
4、放大音量和减少音量,噪声大小不变化。
原怀疑是音频线未屏蔽产生了窜扰,改了屏蔽线无效,上面的2也已经排除。
推测应该是功放板上产生的,但怎么产生的一直分析不出来,烦请论坛高手帮忙给分析分析是哪里还有问题呢?

对于想改造车辆音响的朋友,也分享下心得:
感觉音质不好,不一定非要换喇叭,原车喇叭应该是原厂经过匹配和调试的,整体上还是比较均衡的,当然不可能高级音响喇叭比。
音源和前级功放才是影响最大的,好的音源声音变化很大。
车机和功放真的很关键,类似于这些公版的安卓车机,都是做到了很小,很多原件贴片、密密麻麻的在一起,确实很难把音质做的很好。
我的车机改了电容(芯片本身是7850国产),加了BBE电路,加了外置功放(依然7850国产),虽然是原车喇叭,但音质确实每次都有提升,目前除了有点杂音,已经相当满意。

网友A:
改装的问题很难简单解决,先检查一下地线问题?

网友B:
从原机前级的屏蔽线取出信号,接到该功放版,屏蔽线的质量咋样,两端的屏蔽层是否接地,外置的功放滤波电容是不是不大,上个10000uf25v的滤波,电源线上在卡两个磁环试试!你这滋滋声是汽车发电机产生的!

网友C:
外置的功放的机壳搭铁接地

网友D:
共地干扰,十几年前我改装,弄了好多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机前级的屏蔽线取出信号,接到该功放版,屏蔽线的质量咋样,两端的屏蔽层是否接地,外置的功放滤波电容 ...

应该和屏蔽线无关,把信号线拔掉噪声依然,无变化,所以判断应该和屏蔽没关系。电容原车机10000uf, 功放上也有10000uf,电容应该足够大了,事实上也确实低音很强劲,稍微大点声音,车门都有震感。
电源线加磁环找时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的功放的机壳搭铁接地

机壳和原车机地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问题很难简单解决,先检查一下地线问题?

地线问题,电源地是通的,音频地因为上面几个模块有降噪芯片,音频地是通的。
目前从故障分析来看,应该还是功放模块的问题,只要打着火有没有音频输入都是有噪音的,也不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地干扰,十几年前我改装,弄了好多也没解决。

确实难弄。

网友(2025-04-22):
电源输入端口增加共模滤波器,主机和功放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