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1pro 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4-07-06):
小米11pro 不充电故障维修

同事手机,之前刚刚更换主板,用了不久,出现不充电。无线充电又正常,在外地维修更换了组装排线,昨天又不充电了,拆开重新安装又正常,购买原装拆机排线,8元,更换在使用看看

原装排线

2个对比

网友:
有技术有收益

网友A:
无线正常,是不是 充电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正常,是不是 充电芯片问题?

排线重装又正常充电了,开始也怀疑充电IC,先用用看了‘

网友:
有显微镜看看是不是排线座有氧化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哪个座子或者芯片虚焊了?

网友:
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还是不正常,那就是主板上的座子,夹紧力不行了

网友B:
太小,看不请楚,有放大镜就容易多了。

网友:
莫非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有部手机也刚出现无法充电后来更换充电头和充电线发现是充电线插头有问题。

网友:
修好先用着,再坏就该换新手 机了

网友:
有理由换新手机了

网友: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火龙的机器问题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小,看不请楚,有放大镜就容易多了。

手机微距就可以当放大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重装又正常充电了,开始也怀疑充电IC,先用用看了‘

  歪打正着好

网友:
换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可换尾插的设计好,多数是接口磨损,省的花大价钱买原装尾插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