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9000充电器改良记

楼主(2024-07-06):
近日朋友打电话说买了个二手古董充电器C9000,屏幕有鬼影(就是不该显示的字段也模糊的显示出来,影响观感,严重的会影响读数),问我怎么消除。他知道我有一个C9000,也是有一样的问题,改了个电阻后消除了鬼影。几年前改这个我在手电论坛发过帖子,我这朋友也是平时喜欢折腾小电器,我就想把这个帖子链接给他就行了。于是上手电论坛,结果打不开了,百度了下手电论坛,才知道这坛子已经没了,各种BBS日渐凋零,就这点爱好,又失去了一个交流的空间。
言归正传,坛子打不开,就找当时拍的图片,这个在百度云盘上,于是把找到的图片给朋友发了过去,自己看图改就好。

同时还找到了C9000关背光的相关图片,这个好多年前也在手电坛子发过,坛子没了,帖子也就没了,不禁感到一丝莫名的伤感。 整理下再发在这里吧!

先来关背光的 (C9000无法关闭背光,夜间几乎能当小夜灯了)

C9000开始充电或放电时,在对应的电池槽上,上下键和enter键是无效的,测了下按钮引脚,是低电平触发,按下时对地短路,开路时电压5V,5V可以打通NMOS了,用这三个键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当MOS电平控制一个开关,于是有了下面的想法:

D触发器接成双稳态驱动LED(D触发器使用一半的CD4013), Key没有按下时,5V通过R3加到Q1的栅极,Q1导通,C1相当于短路,CP端低电平,当Key按下时,Q1关断,5V通过R1给C1充电,D触发器CP端电压逐渐上升,当达到触发电平,Q端翻转,LED状态改变,释放key,Q1导通,C1被放电,CP端低电平,等待下一触发,如此就完成了LED的开关。R1和C1按图示取值,翻转时间时4秒左右,也就是按住key键4秒左右开关led,电路中的Key使用了向下键(使用enter键更好,因为C9000在所谓分析激活功能时,上下键是可以使用的,而enter键在工作槽位是任何状态下都无效的)

操作:
C9000

这个东西功能单一,只能充镍氢。特点是电流可调且范围大,200mA-1A, 所有槽位工作状态完全独立,比如可以1槽充电,2槽放电,3槽循环,互不干扰.现在看来没什么新鲜,10几年前这就叫强大。电池操作空间大,安装拆卸电池非常方便。
缺点也很明显,显示器看着大,但只能显示一个电池的状态,并且是1个电池的1个状态,且不能切换状态,只能等它自己跳转,能切换的是电池槽,切换到对应的槽后,就等它自己跳状态,看晚了就跳过去了,循环显示两次后自动跳到下一个工作槽,实在是不爽。好在工作可靠,基本不需要看状态。

电路板

显示屏的支架,打算把控制背光灯的电路弄在红框这个空间

对应电路板的位置

拆掉碍事的玩意儿

弄一小块洞洞板

接出电源线,(led引脚那个是用来加强电路板稳定度的,不参与电路)

试一下空间,正好

焊好,把5v的滤波电容也移上来,没有小MOS,拆了个功率MOS管,还好也不大,91年的4013,当时一片2元钱

还是觉得那三根线支撑强度不够,贴块胶就放心了

装上:

R3接到向下按键

装好屏幕

开机充电(无背光)

开背光

C9000的屏幕有明显鬼影(也可能和批次有关)上面的照片都是特定角度拍照尽量让鬼影看不见,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通电不装电池:
不完全顶视:

上电池

斜视:

按以往经验,这是因为LCD驱动电压过高造成的,搜了下SN8P1808Q,找到了资料,33脚注VLCD

看说明这地方就是控制LCD驱动电压和电流的

R39,40, 41就是那三个电阻,不过阻值差异较大,官方文件里使用的是100K分压,这里是3个1K欧分压,比例一样就行,R39对应图中那个VDD到VLCD之间的电阻

用一个可调电阻替换r39, 上电调整,调到1.8K左右,显示效果令人满意,没有贴片,用1/8W的1.8K换掉R39

换电阻后的效果:
通电不上电池:

上电池

斜视

再斜视

完全没有鬼影了,笔画没有原来黑,但完全不影响观感,实际上原来的黑有点过头。算是改良成功!

帖子易地重生完毕

网友:
改造的不错这充电器做工还不错,可惜不能充锂电

网友A:
手电论坛能打开啊,还在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不错,我还能上手电论坛啊

网友:
看到楼主说手电论坛打不开了,去手电论坛看了一下,能打开的。

网友:
这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论坛能打开啊,还在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

上不去啊

网友A:
你的宽带可能有问题吧,试试手机流量看看能不能上,前面好几个坛友都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宽带可能有问题吧,试试手机流量看看能不能上,前面好几个坛友都能上 ...

哈哈,换了阿里的DNS 223.6.6.6  能上了 ,看来是我这边局端的DNS有问题了,手动指定电信局提供的61.134.1.5 也不能上

感谢!

网友:
复杂无比的充电器。

网友:
手电没死

没死透

网友:
手电论坛依旧在,上不去是dns问题

网友:
曾经也是第一批c9000用户。

网友:
这类电池现在好像很少用了

网友:
我只看到手电论坛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