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我有一台触屏失灵的360 n5手机想复制其中资料

楼主(2024-07-06):
手机不支持otg。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没打开某些设置。
手机触屏失灵。并且主板上的排线座被我焊掉并且损坏了。肉眼观察疑似掉了一个点。没有解剖镜看不清楚。
其他功能正常。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通过usb或者联网无线的路径复制出其中全部资料和软件?
不舍得买解剖镜去玩飞线。

网友A:
把存储单元卸载下来,放到读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存储单元卸载下来,放到读卡器上

没这手艺。也没这工具。有这手艺也不会被一个排线座难倒。

网友B:
记得以前高通cpu的手机可以进9008或者磁盘模式,有的是关机状态下组合键,有的是卸掉电池按组合键连usb,有的是特定刷机线,这时候进磁盘模式可以用PQ软件读取分区资料,9008模式还可以用刷机软件读取分区资料

网友C:
手机有蓝牙功能吗?找个双模的无线鼠标,比如罗技M720代替触屏功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有蓝牙功能吗?找个双模的无线鼠标,比如罗技M720代替触屏功能试试

估计锁屏都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有蓝牙功能吗?找个双模的无线鼠标,比如罗技M720代替触屏功能试试

触屏失灵,首先得打开蓝牙才能连接啊。

网友E:
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问问,他们也许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有蓝牙功能吗?找个双模的无线鼠标,比如罗技M720代替触屏功能试试

有但是没触屏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锁屏都打不开

屏锁可以开。我有指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高通cpu的手机可以进9008或者磁盘模式,有的是关机状态下组合键,有的是卸掉电池按组合键连usb,有 ...

今天我偶然看了一个视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套用。不知道里面使用的软件是不是都是付费软件。https://b23.tv/yezi5W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问问,他们也许有办法。

不知道修手机的行情。怕去了被宰还达不到我要的目的。还毁了资料。

网友F:
单纯触摸坏了吗?买个二手同型号的手机,替换法试试,或者

网友G:
USB口没坏吧, 接个鼠标就行了. 需要OTG的转接线. 鼠标是不用点击触屏设置就能用的.

网友H:
试一下ADB命令看好不好使...

---------------------

网友I:
本地找修手机换上他的屏幕只拷贝资料收多少钱,又仔细看了看主板座坏了,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触摸坏了吗?买个二手同型号的手机,替换法试试,或者

意思是搬板?我能有这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口没坏吧, 接个鼠标就行了. 需要OTG的转接线. 鼠标是不用点击触屏设置就能用的. ...

貌似并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地找修手机换上他的屏幕只拷贝资料收多少钱,又仔细看了看主板座坏了,难搞 ...

座子就十条线我粗略看了一下就6条有效线。触屏和显示是分开座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一下ADB命令看好不好使...



我是纯外行。有相关的学习教程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