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60 T7之WiFi6简单修复并刷改版uboot和刷openwrt固件

楼主(2024-07-06):
360T7之WiFi6简单修复并刷改版uboot和刷openwrt固件
东西已经挂在积分商城,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1246-1-1.html
有兴趣可以点击购买。
偶得一台路由器,天线
因为是获得的第一台WiFi6路由器,所以先做了一波测试,结果很郁闷,因为我家只有300m带宽。

然后进入 平台,很不错,不过搜了貌似自带固件不咋地。

但是,外观有点渣了,天线外壳没了一个,断了一个。

进行拆机,果然断了几个扣。

好在板子做工用料还行。

继续折腾天线,打算把两边的天线拆了,然后留中间三根。然后缺失那根从报废的k2p上拆了一个。

为了排序标准,破拆了一根天线,最后排序则是1/2/1/2/1这样,所以左边那根天线有破拆痕迹。

这里有个电容像虚焊,细查不是,不过还是加焊了一下防止后期故障。

最后两根则固定在机内两边,用热熔胶固定。

在单位试了一下貌似还可以,稳定不稳定不知道,不过还是打算给刷个机。

按教程进入后台,根据参考进行线刷。

成功刷入uboot,后找了个openwrt固件刷入。

重启,完美运行。

进行测试,貌似还行吧。

本打算自用,想想光猫自带双频WiFi,为了省空间省电,还是算了。而且手上还有k2p。

网友:
本以为天线一样的呢,这个看来是真正的多频。

网友:
速度真快啊

网友:
改的速度不错呀!

网友:
UNTEK的分线器 2.0的?好像上面那个口是3.0

网友:
手上刚好也有一个

网友A:
我100M的宽度好像没有用的

网友:
这个性能好像比K2P强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00M的宽度好像没有用的

是的,所以放弃自用了。

网友B:
热门的可以刷机的WiFi6路由器,当年想买来着,想想自己才200M宽带,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门的可以刷机的WiFi6路由器,当年想买来着,想想自己才200M宽带,忍住了 ...

我还有一台魔改散热的AC9在仓库里。

网友:
我也是这个路由。

网友:
升级成功后速度应该有提高吧

网友:
ax3000路由啊。。。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请问刷芯片用的工具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请问刷芯片用的工具是什么型号

之前玩刷机,买的是土豪金编程器

网友:
7981方案的发热还是挺高的

网友:
外置改内置,楼主太强了

网友:
刷了openwrt固件,可玩性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