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松下音响面板如何拆

楼主(2024-07-06):
Cd无法读盘了,想自己试试换个光头,但是这个面板就不会拆下来,自己不会,也不敢蛮干,有懂的大神给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图片看不到吗?

网友:
看看反面那些标签纸或者是机脚下面有没有螺丝。没有螺丝孔只能撬开。

网友:
如果没有螺丝可能是卡扣的

网友:
图太少了,型号也没有

网友:
不一定要拆面板的先看看后面有没有螺丝,有的话先从后面拆。

网友:
老铁老铁,看了个寂寞哇

网友:
如果按照维修手册拆解,找到维修孔,用治具转动齿轮,可以将滑动门滑到一侧后拆下。

如果图方便的话,先通电,让面板向左或者右,任意一侧滑动,断电,找到下端滑轨卡扣位置,稍用力推出滑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