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排线怎么能焊接上呢。太细了。

楼主(2024-07-06):
没有这么细的铜丝呢,怎么给它连接上呢。

网友:
这个可不好搞,买新的吧。

网友:
这种排线自己没有办法焊接的。

网友A:
除非你有显微镜

网友B:
闲鱼上有专门焊接这种排线的人,焊这个至少需要一台显微镜,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告诉你,也够呛,能焊上,先把断处一面粘牢然后刮开上锡用专用飞线焊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有显微镜

谢谢。显微镜加油组装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有专门焊接这种排线的人,焊这个至少需要一台显微镜,你可以去看看 ...

我尝试划开一点发现这排线还是双面不一样的。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也够呛,能焊上,先把断处一面粘牢然后刮开上锡用专用飞线焊接即可 ...

单面我想试试。仔细一看双面的。弄不了

网友:
那么小的排线,难度不小。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都能搞

网友:
记得坛里有位大婶焊过

网友:
这个指纹排线  很便宜的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刮开铜箔层,上锡飞线绿油固化,你这线太细了要显微镜才行。

网友:
焊上也没什么难的, 放大镜, 加上仔细一点, 就能行
但接上也用不了多久,很容易断的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重新买新啊

网友:
先把铜线刮出来对齐,然后背面用胶带固定好,涂焊油堆锡连接后涂点绿油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划开一点发现这排线还是双面不一样的。弄不了。

能买到就买吧,以前苹果的接指纹线是不能更换才接的,这个找人接最低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我想试试。仔细一看双面的。弄不了

自己重新画图重新制作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