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改法拉电容串接并接如何避免坏掉后爆炸?

楼主(2024-07-06):
场景:

手机用于长期插电,避免起火爆炸,电池改法拉电容,尽量保持原样,所以采用小号的法拉电容2.7F 0.3F(直径4mm)。

材料:
法拉电容2.7F 0.3F(直径4mm)*20个
铜线若干

初步的考虑是
1、拆下原电池上的保护板
2、法拉电容先并后串(避免1颗电池故障短路,导致相邻的电池电压超负荷导致爆炸)

问题点:
法拉电容没有均衡板,没有保护板,数量又多,20个,难免一两个故障,按照法拉电容的特性,搞不好坏掉后正负极是接通状态的(事实上没有电的时候也是正负极接通状态的),会导致串接的另一个2.7V电池冲到4.2V。反而增加了爆炸的概率。

可以预见的就是!我改造的不是手机,是炸弹……

网友A(2024-08-21):
一个二极管过去就可以了,简单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二极管过去就可以了,简单安全

试过了,可能是电压过高,不能开机。

但是好像又不能串2个二极管,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升压了。

网友(2024-11-28):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可能是电压过高,不能开机。

但是好像又不能串2个二极管,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升压了。 ...

串一个普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