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老哥们,能不能推荐个高性价比和可靠的万用表。

楼主(2024-07-06):
人在家里面打算学一下硬件,目前学到运算放大器,想测一下uv,ua,mv,ma的电压电流。以后会用到什么功能也不知道,我就是个小白。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性价比高、可靠的万用表都可以考虑。

昨天晚上看了几款也不知道性价比和可靠度行不行。
基本就也就能看,个位数mv级别的电压,ua级别电流。
th1961电压精度好一些,可是电流又太拉了。
(相对精确度动则几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我没有计算了。只考虑了绝对精度。)

前面买了一个vc86e,昨天到货了,可惜有两个问题已经退了。
1,屏幕有可视角度,很多角度看者不清晰。
2,ua电流错的离谱,问客服也不知道,让我换一个,后来我发现电流错的有规律,研究了一下发现ua档位串联了1kΩ电阻,实在离谱的狠没法用。反馈给客服他说有一个99Ω的电阻,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焊错了,不想再试了 直接退掉了。

网友A:
fluke 15b+吧,贵点,安全点,台式表一般不方便携带的,15b+用的人也多,配件的也好买,可靠性也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uke 15b+吧,贵点,安全点,台式表一般不方便携带的,15b+用的人也多,配件的也好买,可靠性也还可以 ...

117C,,,,,可那

网友C:
电子硬件,运放,涉及输入输出对比,还要测uV(我理解为微伏电压),直接上高位多通道示波器吧

网友D:
这要求直接 福禄克  是德  吉时利 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 15b+吧,贵点,安全点,台式表一般不方便携带的,15b+用的人也多,配件的也好买,可靠性也还可以 ...

福禄克15b+好像不行,分辨率太低了,误差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7C,,,,,可那

这个好像不行,绝对误差要小于1%,都需要20mv了。
还有200分之1的相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硬件,运放,涉及输入输出对比,还要测uV(我理解为微伏电压),直接上高位多通道示波器吧 ...

打算学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示波器主流貌似就不追求精度。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求直接 福禄克  是德  吉时利 台表吧

昨天看了一夜没睡觉,看的头疼不知道怎么买。我原来就用过两个10多块的。

网友E:
要求高的话,Keysight 3458A,FLUKE 8558A闭眼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这有用吗,刚刚又看了个福禄克8842a的说明书。

最小分辨率
100nv
1ua    没找到ua档位不知道是不是没有

需要百分之一精度时,最小测量单位。
400uv两年   300uv一年   200uv24小时内
1ua  所有年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高的话,Keysight 3458A,FLUKE 8558A闭眼选一个

两个都看了,价格太离谱了。
我愿意用1个月用剩的2.3千买个合适的。但是这个价格太离谱,不是老百姓能看的。

楼主:
老哥们,请问这款靠谱吗?
2-5开头的测量结果可以和5位半差不多。
其他的结果也不差多少,和我看的几个五位半都是一个级别的。
价格是3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看了一夜没睡觉,看的头疼不知道怎么买。我原来就用过两个10多块的。 ...

这跨度够大的,没必要一下子就搞到台表。如果初学还是从普通手持表开始搞吧。国产好点的牌子优利德胜利都行,一二百的就可以。多看书,把基础打好,否则再好的仪器也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跨度够大的,没必要一下子就搞到台表。如果初学还是从普通手持表开始搞吧。国产好点的牌子优利德胜利都 ...

这两个,其中一个还是比较准的。
考虑到3位半没区别,上了300价位的四位半结果太拉了。
再看看2.3百也有不少台式了,而且我也没有移动需求,就直接看台式,台式划算点。

网友H:
先买个830和9205练练手,工具档次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主要看你适合用哪种。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老哥,
同惠th1961
同惠th1951
固纬GDM8246
这三款二手表可靠吗?性价比如何?有没有什么雷。
新表的话好像就中伟的ET3255好像还不错,不过看论坛了大佬说的好像还分什么新旧版本搞不懂,而且我看价格最低都1400了,找不到700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买个830和9205练练手,工具档次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主要看你适合用哪种。 ...

原来用过的两块都是9205,有一块12块钱的还挺准的。
另外一款贵了几块钱,反而各方面都还差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其中一个还是比较准的。
考虑到3位半没区别,上了300价位的四位半结果太拉了。
再看看2.3百也有 ...

如果上台式就2手福禄克8840或8842,再高一级就34401。更高的对于初学根本没意义。就这俩我都觉得对于初学者过于高档了。考虑到你是初学,姑且就当电子专业本科,你就看看大学里这个专业实验课都用啥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上台式就2手福禄克8840或8842,再高一级就34401。更高的对于初学根本没意义。就这俩我都觉得对于初学 ...

谢谢,我去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