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于STM32F103C8T6制作DIY T12焊台

楼主(2024-07-06):
最近蛋疼一直在折腾焊台,上次折腾了个STC天山的,这次找了个STM的,资料好像也是论坛里找的,有段时间了,具体忘了是哪个坛友的,主控为STM32F103C8T6,这个感觉界面比较简洁

天山版地址:DIY一个T12焊台(天山版主控STC15F2K60S2)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主控板打板

手柄支架打板

需要用到的元件清单

全部买回来

主控板正反面

涂上锡膏,把元件摆好

上架一顿吹

焊接完成后

局部元件特写

淘的led屏,一个0.96和一个1.3寸的

反面

焊接时跟主控板焊盘对应就行

焊接完成

刷固件用ST-link

针脚用上面一排

标识对应好就行

把跳线连接起来

接电脑USB刷机

刷机部分 装好驱动

步骤都记录下来了

选好固件

固件刷好后

刷好固件后重新拔插USB,可以看到界面出来了

焊台首页主体界面

接上24V电源

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及界面

手柄及航空插头焊接示意图

手柄支架PCB

触片不想买,自己线切割切片后弯几下就好了

焊接好后的手柄PCB

手柄总体焊接连接示意图,完了后装起来就可以了

外壳自己有,面板被钻的乱七八糟的,不要了,自己做

该死图片部分找不到了,都焊起来了,就这样看看吧

外壳是106*55*150,找了个24V3A电源,塞进去位置还剩挺多,总体焊接起来

完成后看看前面板

试机使用没问题,化锡挺好

完工

end接下来折腾245好不好

网友:
厉害,线切割都能自己搞,那壳子挡板也是自己加工的吧?

网友:
厉害了  一气呵成

网友:
挺有耐心,一路从零开始

网友:
围观会打板的大佬...

----------------------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做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你真是了不起呀!技术高超,钻研精神让人佩服

网友:
T12烙铁芯正、负标错了……

网友:
楼主做的漂亮,能分享下固件吗?
我也打了这个MCU的板子,但是焊接后有问题。
想固件试试。skyline007@qq.com
谢谢

网友A:
对于这种得得嗖嗖炫技的不良风气一定要狠狠打击,大喝一声:放下那套焊台!

网友B:
折腾的不错颜值很高,就是屏显还是有问题的,固件oled初始化配置和屏不匹配,整体向左错了几列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245,看看大功率的玩起来是不是更爽?

网友:
有工厂的设备加持DIY就是给力

网友:
STM32降价了,现在又开始折腾STM32的T12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得得嗖嗖炫技的不良风气一定要狠狠打击,大喝一声:放下那套焊台! ...

别动,有事冲我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的不错颜值很高,就是屏显还是有问题的,固件oled初始化配置和屏不匹配,整体向左错了几列
...

是的,1.3寸有点错位,0.96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折腾245,看看大功率的玩起来是不是更爽?

好,那这段时间又得瞎折腾了,是觉得还是大屏看起来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