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M1106 DTM0660 校准工具(通过编程器)

楼主(2024-07-06):
使用编程器读取万用表校准数据,然后保存为BIN文件。

然后使用本工具填写测量结果,会自动计算出修正值。
保存为新的数据文件,然后通过编程器写回万用表,完成校准。
可以单独校准任意档位。

https://autoit.lanzout.com/ifrGr23p9s2f

网友:
还有这种好东西啊,牛逼了!

网友:
大佬牛逼,膜拜

网友:
最好出个教程,我等小白,不会改

网友:
感谢大佬,这个真好用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非常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一个折腾工具.

网友:
大师,是只有这几种才可以用哇?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该文件含病毒查获报警,是真报警还是假报警?

网友:
这个很完美哈,比俄罗斯的那个还好用。感谢楼主分享。。
不过也有缺陷,比如华谊bin代入后应该是错误的,温度华氏不在一行里。胜利优利德都是正确的。

网友:
哪位大神出个小白教程就好了,网盘真好谢谢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高手啊

网友:
在来顶一次,再下载一次

网友:
这个是真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