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第一次修显卡。成功了。RTX2060的显卡

楼主(2024-07-06):
水洗大法后。烘干。测电压全部正常。于是上电开机了

网友:
没换零件?

网友:
就是清洁?捡了大漏啊

网友:
没看到修,只看到洗和烘呀。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果然洗洗更健康!

网友:
洗洗就叫修好了?

网友:
开局一张图,不知道在说啥

网友:
就怕植球位置有短路

楼主:
装不上驱动。花屏。是不是闪存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洗个澡,焕然一新,我也干过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
光用水洗烘干,
就能完成修复啊。

网友:
可以说运气爆棚

网友:
恭喜成功清洗!

网友:
水洗显卡,不是修

网友:
洗洗更健康   哈哈   厉害

网友:
洗洗也算修吗?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水洗不会短路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