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装了ubuntu20.4,速度非常流畅

楼主(2024-07-06):
在虚拟机virtualbox里装了ubuntu20.4,速度非常流畅,2g内存办公足够了
单核CPU
2g内存

网友:
我觉得是你实体机配置好的缘故吧

网友A:
办公不用装数据库?办公不用java?办公不用装虚拟机?办公不用出力音频视频?

够?

网友:
实用是最根本的

网友B:
有机会也装个乌班图体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不用装数据库?办公不用java?办公不用装虚拟机?办公不用出力音频视频?

够? ...

都是远程登录服务器解决

网友C:
试过同时开着四个虚拟机挂网课刷课时(每个虚拟机分四个核心和8G内存),三个win10,一个win7,后台还挂着网游,玩着3A游戏古墓丽影:暗影,听着歌,内存占用一多半,但是不怎么卡。5700X  8核16线 64G内存随便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同时开着四个虚拟机挂网课刷课时(每个虚拟机分四个核心和8G内存),三个win10,一个win7,后台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乌班图编译路由器固件有用

网友:
我用一个旧的机械盘也装了一个ubuntu2404的,感觉还行,偶尔玩玩,不是用来干活的

网友:
试验下可以,办公略不够

网友:
办公略不够

网友:
找个镜像也安装个乌班图试试

网友:
我的847plus,4G内存,安装的ubuntu18.04,跑起来不错,安装了一个vmware workstations for linux,里面安装的windowsserver2007R2挺流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也装个乌班图体验下

闲的慌,什么软件都没有 打印还要找驱动。闲的慌,什么软件都没有 打印还要找驱动。闲的慌,什么软件都没有 打印还要找驱动。

网友:
我在2009年的时候,在外面出差无聊安装过乌班图,感觉还是只能做基础的办公和网页浏览。
现在,一想到要折腾不少就被劝退了。连安装黑苹果都不玩了。

网友:
用这软件办公还不适用,习惯了WIN系统,换其它的也只玩玩了

网友:
曾经拿过一块机械盘装过这个, 除了拿来偶尔编译个路由器OPENWRT固件再无别的用处

网友:
我也装过这个系统,好多软件不兼容麻烦的要命,用习惯了还是WIN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