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简单拆两个M.2硬盘盒:RiHAO & HIKSEMI

楼主(2024-07-06):
两个都是RTL9210芯片,使用时发热有点明显,不过稳定性还行

网友A:
你们的硬盘盒怎么都这么好,我的就没这么厚实的散热外壳,不贴合,无法散热,只能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硬盘盒怎么都这么好,我的就没这么厚实的散热外壳,不贴合,无法散热,只能闷烧 ...

海康的价格卖的贵,自带硬盘导热胶,另一款便宜的没有硬盘导热胶,准备自己裁剪一块贴上用

网友:
硬盘盒子不错,这个比U盘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硬盘盒怎么都这么好,我的就没这么厚实的散热外壳,不贴合,无法散热,只能闷烧 ...

我用的ITGZ的双协议9210B那款,价格好像是50元左右,赠导热贴,配两条数据线A-C和C-C,大体做工和日灏这款差不太多,稍微好点,我还特意买了个专用的硅胶套,用着还行!

网友:
我的只支持sata协议的,好像2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ITGZ的双协议9210B那款,价格好像是50元左右,赠导热贴,配两条数据线A-C和C-C,大体做工和日灏这 ...

ITGZ和日灏这两个品牌是同个老板下的两家公司,基本上同一产品

网友:
速度比普通的快多少?

网友:
这种硬盘盒散热很关键,遇到过读写高温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比较小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ITGZ和日灏这两个品牌是同个老板下的两家公司,基本上同一产品

这个我知道,但是ITGZ好像多送一条C-C,而且有导热贴送!都是牛本智能出的!

网友C(2025-02-14):
rihao同款硬盘盒,闲置太久竟然放坏了 插上数据线亮灯但是不识别,电脑这边什么反应也没有,  真是难以理解  只能丢了

网友:
海康威视的硬盘盒还行。

网友:
我的还不错了

网友:
看做工似乎很好的感觉

网友(2025-05-13):
硬盘盒子不错

网友:
有一个RIHAO, 只支持NVME协议的,用的时候很烫,说明金属外壳散热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rihao同款硬盘盒,闲置太久竟然放坏了 插上数据线亮灯但是不识别,电脑这边什么反应也没有,  真是难以理解 ...

我那个帖子有固件,刷个固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