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 藏乐阁CYG-MY98点歌机

楼主(2024-07-06):
熟人一个点歌机开机卡LOGO画面,让我看看。

以为点歌机系统存硬盘上(我有一个点歌机就是这样,把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U盘都能启动点歌机),拆硬盘放台式机上发现敲盘,检测后确定硬盘挂了。
拆掉硬盘给点歌机加电,等了两分钟,系统画面出现了,这才想起这货应该是安卓系统的。连接WIFI后,点的歌曲能够下载回来,但是始终不会出现播放(切换歌曲)界面。管他的,就跟主人说点歌机服务商挂了,我修到点歌机能正常进系统,其他就不管了。

网友A:
喇叭和硬盘装在一起,坏的快

网友:
目测主板出来VGA信号给屏幕驱动板  屏幕1440x900?

网友:
硬盘估计有歌曲库。

网友:
这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硬盘的原因?  装个好硬盘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B:
没充值,,充值就好了。我堂叔有一台,放老家用的,今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家没回来,我们就拿过来想玩一下。。结果要充值,不充值的话,只能硬盘里的那几首歌,其它的能看到歌名,但下载不了,也播放不了。。

网友:
今年也帮人家修过一个,还好只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A:
喇叭和硬盘装在一起,坏的快

没看到这里面有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充值,,充值就好了。我堂叔有一台,放老家用的,今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家没回来,我们就拿过来想玩一下。。 ...

不能破解或换系统吗?

网友:
如果带有安卓双系统 可以使用泰捷添加其他APK 如酷歌 全民k歌 唱吧等点歌  否则就要重新注册 或安装其他点歌系统(闲鱼有售)
我也是这块板子 带安卓 系统默认设置密码 777888   默认重置密码 2180760888  DNS IP地址选公共的 如 119.29.29.29等均可联网(注意 所有信息都将清空 包括歌名 网络连接等 慎重!)

网友:
家里K歌不行,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
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这做工不怎么样,只能说勉强能用了

网友:
看着是一个K歌的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