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玻璃胶胶嘴复用有啥嘛

楼主(2024-07-07):
新人第一次打胶。买了玻璃胶送几个胶嘴
不知客服是不是忽悠我,说胶嘴是一次性的,胶干了就不能用,出邮费可以送我几个
玻璃胶这东西固化好,但黏性不咋样,胶嘴里面的玻璃胶干了,拿东西桶几下就通了,通了不就能出胶了嘛
当然可能这东西不值几个钱,干脆换个更省事,但说不能复用我就有点怀疑人生拉

网友:
清理干净重复用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这个东西很便宜(1角多点),没有必要重复利用。

网友:
看什么胶,有的胶干了你搞不出来,虽然这种胶嘴材料是有自润滑,但是如果是连续使用你可能拿下来会存在污染手/手套问题

网友:
这东西不值钱,随用随换就是了

网友:
玻璃胶好像要很长时间才能粘牢固如果时间长了就不好疏通了。

网友A:
打完胶后清理干净,不清理残胶在胶嘴里固化了肯定不能再用了。

网友:
打完胶了,把口清理干净就行了

当然我才不这么干呢,我都是直接拿胶带把整个嘴缠住,这样胶不会干了,用的时候去掉胶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完胶后清理干净,不清理残胶在胶嘴里固化了肯定不能再用了。

但这东西粘性不咋样吧,找个硬金属,树枝,基本能顶出来

网友:
客服基本都是不明白的

网友:
直接去附近五金店,用邮费都可以买好多,还不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