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D撸的东磁26E锂电池18650自放电测试

楼主(2024-07-07):
1个月前在PDD撸的东磁26E锂电池,做自放电测试。电池分成3组:
A组到货后不充电不循坏,直接测试到货电压、内阻;

B组充满电后静置10天后测得电压、内阻,未循环;
C组到货后未充电、未循环。
30天后,测得的电压、内阻数据如下表。以下数据均为使用TS457内阻测试仪测得数据
测得数据显示,在电压较高的时候,自放电也比较高。

网友:
楼主有心了,除了自放电,还有一致性不行的问题。

网友:
给人的感觉是一致性不太行

网友:
楼主有心了,测试很详细

网友:
内阻一致性很差,不好

网友A:
测试得好细致,楼主有心了!!谢谢你的无私分享!!
问一句,这是多少钱一块买的?打算做什么用?

网友:
东磁26E锂电池给手电用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得好细致,楼主有心了!!谢谢你的无私分享!!
问一句,这是多少钱一块买的?打算做什么用?
...

金蛋5折劵减10元买的。折后36元10颗,买来备用的,挑些一致性好的组3串7并应急电源。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用还是不非常值的

网友:
这么便宜,分分组还是能用的

网友B:
单个用用还行,
组成电池组  一致性有待提高,,这是国产电池的通病吧!

但价格摆在那,只能忍忍了

网友:
一致性一定要好,放电一段时间再复测一下soc和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用用还行,
组成电池组  一致性有待提高,,这是国产电池的通病吧!

跟国不国产两码事好吧,这完全就是不合格被处理的劣质品,连B品都不是。想一致性和容量都好,然后有好渠道,那就去猫或者688去下单亿纬,买回来杠杠的,容量超,重量和内阻一致性都挺好。这价格幻想买正品A货就别想了,虽说有些国货确实一般,但是这电池还是有能打的

网友:
囤得可真多,费了好几个号吧

网友C:
东磁的电池不行。买过3个全新的东磁21700,放在充电宝里面,大概每周循环一次,半年就只剩下30%的容量了。

网友:
一致性筛选一下,把内阻接近的组一个电池包,用起来还是很香

网友:
有时间玩玩还是可以的。胆大心细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磁的电池不行。买过3个全新的东磁21700,放在充电宝里面,大概每周循环一次,半年就只剩下30%的容量了。 ...

20几次循环就省3折了?匪夷所思啊

网友:
到货居然是3.8v电压,太不靠谱了。东磁45e  力神la  特斯拉18650  到货都是3.5-3.7的电压,没有更高的。说明卖家不太专业,或者说分容厂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