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强拆一台数播--艾利和Astell&Kern AK380(感谢贴)

楼主(2024-07-07):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前几天欲给这机器充电 一直用的是坛里推荐的飞天虎牌的PD快充 可显示当前电压和电流 插上线后转身就走了 等几分钟后看到屏幕显示电压为7V! 伴随有烧电子元件的味道 妥妥滴啦 酌求助论坛基友 奉献出可替换的型号 购买 焊接 恢复 感谢!跪谢!

这是换好了的 一个5脚的DC-DC 卖家说丝印上的1Y和原来的一样就能用 芯片都烧焦了 第二脚铜箔已经烧没了 看原理图是接地脚 就飞线到一个接地测试点了

整体图 做工是真的好 当年发售价22000 没有多0

依旧懒得查资料

负责音量的编码器 都说容易坏 但这么久还没出毛病

就是这个小板子 集成了读卡和电源接口 做工是真好

释然了 省了800多 因为找了一家修数码产品的给报的价 后来又找一家报价一个零件80 还不包邮 最后按基友推荐的型号3块一个

TCL的电池 据说当年的好电池

底壳都被芯片烧了个大坑 话说这块塑料用料也很好

应该是闪存还是内存

就姑且认为这个最大的芯片是负责安卓系统的主控吧

做工规整

懒得查资料

顶部 左边的应该WIFI相关的吧 右边是2.5和3.5插座 还有光纤

读卡器芯片

屏幕

这张高温贴纸当时就是贴在烧毁的芯片上 可见当时那么高的温度 线路板还能扛得住

可以玩耍了 再次跪谢基友们 祝你们个个都是18CM 出门就摔跤 摔跤就捡钱

网友:
大家互相指教。

楼主:
lgspace 干净利索

网友A:
一般不用快充 充这些。以前有些蓝牙耳机还只能用专用充电器,它们没有内置稳压电路,只能用专用的4.2伏,试过用普通5伏的充,整个热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快充 充这些。以前有些蓝牙耳机还只能用专用充电器,它们没有内置稳压电路,只能用专用的4.2伏,试 ...

这个芯片的参数是2.7-5.5V 可见对电压还是很敏感的 是要用一个稳妥的电源的

网友:
这玩意为什么卖2万多这么贵?

网友:
这东西真贵啊

网友:
买不起 ,围观一下就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连pd充电器的话,设备端以为是连了电脑,于是发送usb握手信号,充电器以为是让提高电压,但是又不确定提高多少,先稍提高一点试试,没收到反馈?再提高一点试试,然后,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连pd充电器的话,设备端以为是连了电脑,于是发送usb握手信号,充电器以为是让提高电压,但是又不确定 ...

这个充电器在办公室用 什么都充 且给播放器充电好久了 这次不知道抽了哪根筋 突然烧了

网友C:
这个价格我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我就只能看看了。

这价格我看都不看。

网友:
音质不会超过cd

网友D:
15年发烧时看过买不起,买了老巫婆和m5 dx50后来都出了

网友:
好像是很厉害的播放器哦

楼主:
音质这个词 范围有些广 真正论音质 CD不如磁带 数播 在便携度 音源存储量 信息交汇等方面碾压CD 另外从原理上来说 两者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数据的载体不同而已 没有数模转换你还是听不到01010101的声音 一张CD容量不超800M 而现在一首DSD歌曲容量大的超过1个G 细节多很多 但原理归原理 情怀归情怀 我认为磁带还是最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年发烧时看过买不起,买了老巫婆和m5 dx50后来都出了

现在的价格非常合适 我买的也是二手

网友:
没放大镜都修不了

网友:
是有这种风险的,我的一个5V路由器就是接乐视的充电器烧的,QC3.0协议,估计有干扰信号让充电器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