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充电器是恒压还是恒流?

楼主(2024-07-07):
一山寨充电器标着“输出:3.6V/320ma”

网友:
盒子上面写着"快递",请问快递的是什么东西?

-----------------------------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马上入手电子负载
测一下最高电压是多少?
最大电流是多少?

凭经验,是恒压3.6V,电流最大320ma。恒流标记看LED灯的电源会有电压18-36V这类标记。

网友:
就一句话,好歹你放个图片啊

网友:
图来了图来了

网友:
大概率是傻充,小概率是恒流。

网友:
自动选择镍氢和锂离子电池,应该是恒流的。

网友:
一般都是恒压源,但是如果是变压器的(相对较重),空载实际上电压会偏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