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K9CHGY8S5E可以上2258H吗?

楼主(2024-07-07):
已经好久没有折腾固态了,最近朋友拆了一些flash芯片送给我,整理了一下,25PCS K9CHGY8S5E,2PCS K9PHGY8S7E,都是316封装,不得不继续折腾了。

昨天把两片K9PHGY8S7E焊接到SM2246EN 316x2的板子上,一直报零通道错误...

Chk PreTest Fail(31) /0x03,Zero Channel Number!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1)
<<<<< Pretest ERROR Analysis >>>>>
Open handle fail.
Can't analysis error condition.

土狗是安装了的,R46也是安装了的,期间把R46拆掉也一样。还得继续研究研究...

另外,这个K9CHGY8S5E有坛友上过2258H么?想用手上的SM2258H 16贴BGA152的板子用转接贴上8个K9CHGY8S5E组512G。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案?

关于K9PHGY8S7Ed的问题已解决,更新如下:

主控芯片与FLASH之间的那16个0R电阻的问题,最开始原板是这样的:

如果不改动的话,装两个K9PHGY8S7E CH3会识别不到。我以为这些电阻是RCE电阻,所以尝试把空位补上了0R电阻,然后就能识别全部16个CE了,但是开卡一直报零通道错误。
于是我把主控拆掉,观察这16个电阻与主控芯片的脚位的对应关系,于是有了如下结果:

没有一个是RCE信号,但是发现下图红框中的电阻应该是必须要装的,原板却没有(我闲鱼淘的拆F的板子,有可能电阻飞走了...)

最后,经过几轮尝试,得出这16个电阻的正确设置,I表示安装,NI表示不安装。这样设置以后,就可以正常开卡了。

网友A:
K9PHGY8S7E焊接到SM2246EN 电压改3.3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PHGY8S7E焊接到SM2246EN 电压改3.3v试试。

此问题已解决,谢谢。跳线问题,非CE跳线。

楼主:
记录一下最新进展:
K9CHGY8S5E,4贴上了SM2258H BGA152 16贴大板(转接贴),用2258H的工具可以开卡和磁盘初始化,但是格式化会报错。用2258XT的工具则完全正常,校验也能通过。
后来偶然发现不勾选(其实是忘了改...)Dual DRAM则可以正常开卡、格式化和校验,我以为是双缓存中的一个缓存坏了,然后勾选Dual DRAM进行缓存测试,但是测试又能通过...

看来还得继续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录一下最新进展:
K9CHGY8S5E,4贴上了SM2258H BGA152 16贴大板(转接贴),用2258H的工具可以开卡和磁盘 ...

不用研究,过了就行了,放出来的包DRAM测试bin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研究,过了就行了,放出来的包DRAM测试bin有问题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