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知道什么鸡鸡送的USB鼠标,改光感失败...

楼主(2024-07-07):
昨天在一个柜子(当然是公家的 ,应该是坏了扔那的)里顺回来的,插笔记本试了下左键没用,移动好使,右键中键忘记测了
拆了试着换光感试试,主要目的是想测试一下之前嫖的那个6.2包邮的鼠标光感到底有没有问题,结果换上发现用不了,应该是这个USB的供电是5V与无线的那个电压不匹配造成的

主视图,一看滚轮就知道是低端货:

底部,看印的字实锤低端货:

开盖概览,极小的PCB:

PCB特写,原来光感是AK8733,这个缺一条腿的是我换上的:

PCB底面,竟然用的贴片LED:

下一步是把创享鼠标的内脏移上来看好不好使,毕竟改到富勒上失败了(没人帮忙打板,一群禽兽!),不排除是某些电路干扰,试这个看好不好使,不过供电是个问题,要好好规划一下...

楼主:
上次改造失败的案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9805

这回又花了点时间设计了一下改造方案,有没有闲着蛋疼的看看对不对?

网友:
简,简到什么都没有、、、、鸟。

网友A:
这种微动开关手感比较差。

网友:
居然用这种用在电磁炉上的轻触开关,看来可以好好练练手指的劲了

网友B:
微动手感很硬,感光器不通用。楼主鼠标凑合用的,坏了不值得修。

网友:
头一回见到这么极致精简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动开关手感比较差。

好像赠品都是这种,见过不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动手感很硬,感光器不通用。楼主鼠标凑合用的,坏了不值得修。

这不是瞎捣鼓么...

-----------------------

网友:
可以练二指神功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鼠标板子

网友C:
这怕不是1块包邮的鼠标?微动竟然用这种,太费劲了,寿命几千次?

网友D:
竟然还有一个电解电容!好评。

网友E:
集成度比较高,微动开关是按键,手感可能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怕不是1块包邮的鼠标?微动竟然用这种,太费劲了,寿命几千次?

不了解,反正试了左键是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还有一个电解电容!好评。

鼠标最少得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集成度比较高,微动开关是按键,手感可能一般般

这手感可不能用"一般"来形容...

-----------------------

网友F:
感觉太廉价,没改造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太廉价,没改造价值

关键是没人帮忙打板啊...

================

网友:
哇,改这个,简直了